两根线传输两路开关量信号

楼主(2023-10-12):
用几个二极管:

网友A:
没有互锁,K1K2同时按下就短路了

网友:
用船形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互锁,K1K2同时按下就短路了

互锁在线圈上的

网友:
仔细数数几根线

网友B:
方框内继电器的触点,还是双刀双掷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框内继电器的触点,还是双刀双掷开关?

两个双刀单掷。

网友B:
一个双刀双掷开关就行了,还有互锁功能,有个接线图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双刀双掷开关就行了,还有互锁功能,有个接线图做参考。

停机状态怎么办?

网友:
8楼的图片显示的很清楚,那个是3档的开关,中间档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