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蚊拍电池有电,按下按钮,高压指示灯不亮,碰一下电网也没有霹雳啪...

楼主(2023-10-12):
电蚊拍电池有电,按下按钮,高压指示灯不亮,碰一下电网也没有霹雳啪啦的现象,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按钮开关坏了吧?都生锈了……

网友:
直接加电看看行不行。

网友:
按键可能不行了,用表量一下

网友:
应该是电容不行了

网友:
用镊子短接一下开关试试,如果不行再检查前面的那几个二极管和电容。

网友:
两个开关都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
换一个吧,那个电容都破肚子了,而且中间部分到处都是锈迹

网友:
扔了换个新的

网友:
检查一下电容的容量看看

网友:
检查一下电容看看

网友:
如果还有放电,查后面那个红色CCB的容量,如果毫无放电,关注开关管的健康状况。也许电池没电了,开关不良了,电路断了,,,

网友:
开关有可能出问题了

网友:
用镊子短接一下开关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电容看看,电容边上那坨黑色的东西是啥,要是电容里面出来的说明电容坏了

网友:
电池有电压不一定有电,看见那个充电用的电容好像坏了,你先用4V电源代替电池试一下,排除是否是电池的故障。不是电池的原因就检测高压电容、升压变压器、二极管等

网友:
这个玩意没有任何维修价值,直接换一个吧,家里没有蚊子,所以用不上。

网友:
重点检查开关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