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固态盘丢数据,怎么样能稳定使用?

楼主(2023-10-12):
一块480G的亿储固态硬盘,从回收的旧电脑上拆下来的,一开始也没发现有问题。后来发现丢数据,放一晚上就丢,于是就找了工具跑rdt,重新开卡。跑圈都ok,但还是丢数据。开机经常windows磁盘检查,偶尔D盘大部分数据都没了,重启又能自动找回来一些。

这块盘主控是PS3111,闪存B27A,256的两颗,disk info不识别smart信息,很多参数都是“由厂商定义”

那么问题来了:
一、如何开卡才能让这个盘稳定使用, 至少不能一晚上就丢数据吧?
二、如何识别到smart信息?比如寿命百分比,坏块数、替换数等等

网友:
不懂闪存,不知道坏块和漏电是不是同一种东西,,颗粒漏电基本没救了

网友:
就硬盘个体而言,可能闪存出问题。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
降频、降容到300G,再重新开卡试试。

网友:
安全起见别用了

网友A:
这种频繁丢数据还没有碰到过,估计颗粒快磨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频繁丢数据还没有碰到过,估计颗粒快磨穿了。

我一块金士顿也是,跑圈正常,使用就容易丢数据。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的、
检测发现时有坏道
直接重新开卡 512的开成330的
就是速度很慢,没整明白!

网友:
这种还是别用了 现在固态也不贵

网友:
估计颗粒费了!

网友:
买个大品牌 西数 三星不就好了

网友B:
硬盘smart信息没有问题,你应该考虑是你系统的问题造成的

硬盘老化坏块漏电,只会造成文件损坏而不是文件凭空消失,且损坏的文件是不可恢复的,
你所描述的现象更符合系统问题导致的,一般是开启了写入缓存或使用优化软件错误的优化了某些系统设定

网友:
大概是闪存漏电,降容开卡,跑圈后放几天再校验,有红块再重复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smart信息没有问题,你应该考虑是你系统的问题造成的

感谢大佬回复,我再详细描述一下
我是用分区助手迁移了系统分区,然后另外两个分区是直接复制文件。
具体发现的问题,1是开机有时候需要磁盘检查
2是系统设置保存不上,比如今天修改了ip,明天又变成自动获取了
3是存资料的分区,假设有10个文件夹,第二天开机只能看见3个,然后都是无法访问(系统提示可能不在指定位置),然后刚才的文件夹消失。重启之后刚才的3个不见了,之前消失的7个又出来了,访问正常

系统是我自己用的老系统,肯定是没用过任何优化软件的,我觉得更像是缓存问题,或者读取错误之后,硬盘主控自动纠正的过程

网友:
这种山寨货用的都不知道是几手颗粒了,镁光的颗粒本来就垫底。
肯定是颗粒寿命大限了,别浪费时间了,带系统的盘一定要用个质量好的,稳定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回复,我再详细描述一下
我是用分区助手迁移了系统分区,然后另外两个分区是直接复制文件。
具体 ...

系统设置不能保存,这一问题如果一直出现,则可判断不是硬盘问题导致的,如果达到这种程度而系统不会损坏和出现频繁的蓝屏、驱动崩溃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硬盘SMART中的数据没有任何异常,因此进一步排除硬盘问题。

三是如果是坏块导致文件损坏丢失,则受损文件是不可逆的,不可能再恢复正常。

四是开机触发磁盘检查,坏块可能会导致该情况,但更多的是由于非正常关机、写入缓存未更新到磁盘、错误的系统优化、多硬盘环境这几类情况导致的ntfs分区的文件目录与实际文件的分布不对应

种种现象都与硬盘有坏块、不稳定块的表现不符,建议还是以系统问题为方向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