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关于电流检测,请教坛内大神

楼主(2023-10-12):
对于220V的工频电流,测量的最好方法是什么?

小电流当然是串电流表测量,最准确,那对于大于10A以上的电流,是否使用钳表更好?
钳表带真有效值和不带真有效值,在常见的照明和工厂线路测量中能差多少,只是会有更大的误差还是完全测不准?
带真有效值的钳表,对比真有效值万用表+外置电流钳,在几十A的电流测量中,哪一个会更准确?
测量大电流,钳表是不是意味着也有更大的误差?很想知道精密功率分析仪(比如横河的WT系列)是如何使用外置电流互感器实现高精度测量的。

第一次提问,思路比较乱,特向坛内大神请教

网友A:
功率计会不会好点

网友B:
一个单纯的电流钳头比很多钳表都贵了。。。。。
真有效值做过很多测试了,有兴趣可以翻看网友的帖子,很多情况,不带真有效值的误差会很离谱!市场上不带真有效值的钳表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计会不会好点

功率计确实会比较准的,尤其是带计量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单纯的电流钳头比很多钳表都贵了。。。。。
真有效值做过很多测试了,有兴趣可以翻看网友的帖子,很多 ...

多谢回复,鄙人最近买了一些测试设备,福禄克的i1010(交直流 1000A, 0.2%), 知用的电流探头CP8050A(50A, 50MHz), 还有一个非真有效值的UT203。
使用i1010+289C, CP8050A+12bit示波器的DVM, UT203钳表测试同一个交流电流(220V接电阻负载箱,电流约26A),居然能得出不同的三个电流,电流值相差都在2A以上,一时间真不知道以哪个为准。
所以就开始琢磨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首先CP8050A的DVM AC RMS是以指定的采样周期数量内的波形进行计算,得到的有效值,那么如果采样数量比较少,则可能最不可信;其次电流探头着重看波形,示波器的ADC分辨率普遍比较鸡肋,那么这三个电流数据的可信度中,电流探头+示波器的方式我最先淘汰。
其次是289C+i1010与UT203, 由于不太清楚万用表读取电流数据(1A a.c. = 1mV a.c.)是否是正有效值转换,在没有更准确电流源的情况下,还真不知道289+i1010更准还是UT203更准。。。。实在是大写的尴尬。。。

网友C:
rms和非rms可能会有较大差异,这个是波形系数决定的,如果你的负载是纯阻性,那么不应该有区别。
两个rms钳,理论上应该一样,但i1010的测量范围很大20多A对应的电压只有20多mv,配合的mv表也是较少的有效数字。50A那个钳子则有校高的输出幅度,示波器即便分辨率再低也不低于8bit,采样率再低也远高于50Hz,相对来说此时示波器的读数可能是最准的。对于交流,霍尔往往不如精密互感器准确。
如果你要比较精确的测量30A以下的电流,如果你有bz6可以用0.001Ω那只,配合台表,比如34401,应该可以保证0.2%。bz6是0.01级的,34401的100mv档是0.06%+40uV。不过交流电流一般不需要测这么精确。
以你现有的设备,可以用cp8050通过bnc转香蕉头连接到289上,可以达到稍低于/接近1%左右的精度。
如果我测这个范围的电流会找一只精密电流互感器,配合取样电阻微调,可以实现0.2%的精度。配合rms万用表的acmv或acv,或者示波器也可以,最终实现0.5%的电压精度并不困难。这个方案不算万用表和示波器的话,可能用不了10块钱。

网友D:
我来回答,希望能帮助到你。
1,万用表电流档一般最大10A,测量大于10A的电流,钳表更方便。当然你也可以用外置分流器(shunt)。
2,普通的照明回路和工厂线路里面一般谐波含量不高,波形相对是很标准的正弦波了,有效值和非有效值测量结果是一样的。不要迷信真有效值,不带真有效值的钳表一样可以准确测量的。当然前提是你了解你的负载,对于线路谐波成分有个判断。
3,外置电流钳加万用表,和钳表,本质是一样的,需要注意外置电流钳的输入和输出换算关系。你要注意你的仪器量程。像i1010(交直流 1000A, 0.2%)测量26A的电流,因为量程误差是一个固定值,所以测量小电流时误差较大。26A的情况进来选择100A量程的外置电流钳或钳表。问题不在于哪种组合,问题在于量程误差。
4,精密功率分析仪有两种测量电流的手段,一种是内置分流器,比如有的型号可以测量到50A,20A直接输入。超过这个量程的一般要选用高精度电流传感器,例如磁通门原理的高精度传感器。无论是功率分析仪还是传感器,价格都不便宜。

网友E:
用钳表侧,担心误差大可以把线多绕几圈,测的结果除圈数就是电流。另外钳表大多是工频的如果测的不是工频电流还是用串电流表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rms和非rms可能会有较大差异,这个是波形系数决定的,如果你的负载是纯阻性,那么不应该有区别。
两个rms钳 ...

多谢回复,受教了
确实CP8050+289的这个方式之前有考虑过,但考虑到BNC转香蕉头的转换器,市面上的都是非隔离的,不知道外部干扰是否太大,当然这是题外话,理论上这个是可行的。
之所以折腾这么久,就是想得到0.5%左右的电流精度,看来还是得考虑下互感器方案,或者看看有没有高精度钳形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来回答,希望能帮助到你。
1,万用表电流档一般最大10A,测量大于10A的电流,钳表更方便。当然你也可以用 ...

多谢回复和建议,
现在在考虑上TRMS的钳形表,由于我们这边对安全要求比较高,串入市电回路的分流器方案可能不得行。
现在负载确认是纯R载,且测试环境在市中心闹市区写字楼,楼宇供电,理论上电流谐波应该很小;但是输入电压的畸变程度不清楚,因为这个电路是从强电井拉出来的,而跟这个电路相连的就是大厦的电梯牵引电机,输入电压可能会受到这个的影响最终引起R载上电流畸变
综合看下来,可能再弄一个带多量程的TRMS钳表是最快的解决办法。当然也在看优利德的一款功率计,只是输入电流最大只能20A有点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钳表侧,担心误差大可以把线多绕几圈,测的结果除圈数就是电流。另外钳表大多是工频的如果测的不是工频电 ...

这个是个好方法,有空了我试试外置电流钳+289,绕十圈试试,多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和建议,
现在在考虑上TRMS的钳形表,由于我们这边对安全要求比较高,串入市电回路的分流器方案 ...

功率计的话进口的看看横河,国产的看看杭州远方。优利德的功率计就不要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率计的话进口的看看横河,国产的看看杭州远方。优利德的功率计就不要考虑了 ...

横河的我也想,,之前用过横河的WT1600, 号称能做3个0.5%,还能测谐波,就是太贵了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横河的我也想,,之前用过横河的WT1600, 号称能做3个0.5%,还能测谐波,就是太贵了呀 ...

其实你只差一个bnc转香蕉。
首先这个东西就没没隔离的。而且你的钳子出来就是bnc,怎么屏蔽隔离?我就没见过有tnc口的示波器和探头。就算有,带guard的万用表也很少,bnc出来后到万用表长度只有几cm,同时探头的输出阻抗也比较小,因此耦合的干扰也很小。
你要觉得1%不够,就去淘宝买个三四十安的精密电流互感器,0.2%的,几块钱包邮,比如2500:1就配个250Ω的负载电阻,用4只0.1%1kΩ并联(大约成本1元),就是0.05%。289的acv是0.4%,总的不确定度是0.45%,都不用微调,正好能满足你的要求。250/10M的系统误差0.0025%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只差一个bnc转香蕉。
首先这个东西就没没隔离的。而且你的钳子出来就是bnc,怎么屏蔽隔离?我就没 ...

好主意,,多谢指点与分析。
我回头搞一个来试试,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你只差一个bnc转香蕉。
首先这个东西就没没隔离的。而且你的钳子出来就是bnc,怎么屏蔽隔离?我就没 ...

另外其实想澄清下的是,原回复中想表达的其实是屏蔽而非隔离,给各位带来误解实在抱歉。之所以在意这个是发现BNC转香蕉头在示波器上真的有很大的干扰,钳头空接的时候,手捏住BNC转换器,就看到示波器被引入很大的工频干扰;可以看我上传的图片;当然大佬们说的也对,BNS转香蕉头也无法做双屏蔽,毕竟香蕉头过来没有额外的屏蔽;后面有机会了我想试试转换器包锡纸,然后导入机壳;再次,多谢大佬们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其实想澄清下的是,原回复中想表达的其实是屏蔽而非隔离,给各位带来误解实在抱歉。之所以在意这个是 ...

根本就不用屏蔽,实际测量时工况不一样,互感器加负载电阻的阻抗很低一般只有几百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本就不用屏蔽,实际测量时工况不一样,互感器加负载电阻的阻抗很低一般只有几百欧姆。 ...

对的,i1010和CP8050都是电压输出型的,抗干扰能力不太行;电流输出型的精密互感器肯定抗干扰能力肯定要强不少。

网友:
日常工作中,测量网电源负载,较大大电流情况下,作为可信度较高的采集的源头,电流互感器是不二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和建议,
现在在考虑上TRMS的钳形表,由于我们这边对安全要求比较高,串入市电回路的分流器方案 ...

买个好点的Fluke钳表吧,301D或者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