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粗制滥造小台钻2

楼主(2023-10-12):
280行星减速机电机,转速12V1000左右

网友:
自己做的?不错!

网友:
很小巧,不是粗制滥造

网友:
很小巧,啥不说说制作过程。

网友:
挺精致啊,能介绍一下制作过程就好了。

网友:
这是给蚂蚁做结扎手术的高精度手术台

网友:
应该是转发的

网友:
这种陶宝上有卖,其实不实用,还贵。

网友:
这可真够迷你的。

网友:
显微镜机架改的,只能够用于电路板,薄塑料板这些。

网友:
我要是有此机器就比较满足了

网友:
这个架子不错哦

网友:
最起码要有个压杆,旋钮的很不实用

网友:
其实一点也不粗制滥造,孟子曰:过度谦虚就是骄傲。

网友:
能用来干什么?

网友:
够小巧的了,高度同手机。是用电池供电的?

网友A:
电机壳,是交流电容那种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壳,是交流电容那种做的吗?

280电机参考尺寸。

网友:
小台钻做的精致小巧,用来钻线路板正好,也打算做一个钻线路板。

网友:
可以说是相当精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