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65寸电视不显示,一般是什么引起的啊?

楼主(2023-10-12):
一台创维65英寸液晶电视,平时用来当监控的显示器用,最近突然不显示图像了,开机以后能看到屏幕有一点蓝色的亮度,其他都不显示,各位大神们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引起的啊?问了问本地维修的,人家说屏幕烧了让买一台新的来。看不出来型号。。

网友:
先看下电源输出是否正常还有背光灯条

网友:
用手电照屏幕,看看有没有很暗淡图像,判断是不是背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