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鱼池打黑了一台焊机,看看结构

楼主(2023-10-12):
手里有台单板250焊机,改了铜线变压器,加了电容,用着还可以,不过总想搞台正规多板机,就上闲鱼打黑了这台焊机,如果坏的也可以维修练练手。这种模拟的东西还还是比数那些字电路好修。
    双电压自适应, 全桥4IGBT结构,6管整流输出,3846驱动板,灰尘较厚,卖家怕是废品站收的。凭不可靠经验这种机子可以最大180A电流。暂时不通电,待仔细检查一番后再测试,手里有示波器,还是有信心。后续再发帖

网友:
这个250的话板子有点缩水了,不过电容板有四个大水塘,没怎么缩水,还行

网友:
不先洗一洗

网友:
可正常使用就值了

网友:
有信心必胜

网友:
多少钱收的?

网友:
接线螺丝是铁的

网友:
先给洗洗,再简单化个妆

网友:
有技术有信心!

网友:
有信心就可以。

网友:
先洗干净了再说,这个需要技术,要是部件都能找到的话,就不容易翻车

网友:
看看管子参数就可以大体推算出最大电流

网友:
研究一下应该容易修好,这种东西都水复杂。

网友:
坐等楼主开直播修焊机

网友:
一是需要,二是有技术才敢收这样的设备。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   多少入的

网友:
还没开播呢?

网友:
请教一下,没有玩过这种焊机,是不是就是一个低电压大电流的开关电源?这个电压是多高?

网友:
那最后到底修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