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60-24轨道电源,到手不吃灰,改造成0-30V/0-3A 的可调电源

楼主(2023-10-12):
早前¥3.x撸的60w轨道电源,论坛也不少人都撸了几个,由于电压固定且不能调流,因此多数到手都是吃灰。如果能改成可调 应用范围将极大扩展,但是此电源架构和功率非常不利于改成可调电源,主要是反激架构二次侧431加光耦反馈,如果要做到0v起调则需要改造的地方很多,且需要n路辅助供电,加之这个电源设计的并不稳定,出现的问题也会较多。但是看到许多坛友都撸了,用户数量上有一定基础,因此决定发一个改造全程,就当教程了。

这个电源是ob2263方案,下图是典型原理图,比这个电源稍微精简一些,省略了一些滤波电路等等,但基本原理一样。详细拆解测试在这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1205-1-1.html

这个电源有12v和24v版本,24v输出较高,为了获得宽输出范围,因此选择24v版本改造。0v起调需要一次侧pwm加辅助供电,防止输出电压过高导致辅助供电过高或输出过低时辅助供电电压过低,导致pwm无法在一高一低的两头儿正常工作。二次侧输出光耦也需要独立供电,实现调流控制。由于431基准为2.5v因此输出不能低于2.5v+光耦工作电压(1.2-1.4)以下,要实现0v起调还需要一个负压,实现调流需要增加电流控制电路,且也需要独立供电。这样总共至少需要3路供电,两个正压,一个负压才行,看起来改造难度和成本都不低。后面会用一个辅助电源改造后实现3路供电需求。下图红字部分是需要修改和添加的部分,打x的部分需要割断,一次侧原辅助供电和启动电阻需要取消,用后加入的18v辅助供电代替。这样无论输出是多少,pwm都会一直正常工作。二次侧光耦供电原来是主输出提供,调流控制电路是输出地回路为参考点输出小于4v时光耦和431没有足够电源供应,因此需要割断后由12v辅助供电代替。12v辅助供电负极不直接接地,而是接原431阳极,这样431和光耦被独立供电,不再受主输出电压影响。431阳极(也就是12v负极)接一稳压管正极,稳压管负极接原主输出地,这样当12v正对地加一个偏置时,则相对于输出地作为参考点时,431阳极就是-5v,这样431取样电路原0v参考点变成了-5v,使得输出在5v或以下时实际输出为0v,计算实际输出时将是原输出的值减5v,这样0v起调就实现了。调流需要输出负极割断加一颗10mr电流取样电阻,通过1k耦合电阻到a1 21倍放大器放大,输出到a2比较器误差比较,当a2反向输入端电压高于同相输入端的基准分压时输出低电平通过二极管拉低光耦2脚,实现限流和可调。为了尽可能简化改造难度,2.5v基准分压取值和负压取值,输出电位器取值都是经过全面考虑后得出的,保证实现功能的前提下尽量少更换元件。原输出电压调节的431上臂电阻21.6k 下臂由2.2k和1k微调串联而成,5v负压的前提下加入20k可调后即可无需更换原上下臂电阻实现0-30v可调,原下臂1k微调可以用于调整最高输出上限。调流电位器用5k和20k微调实现分压,组成可变基准输出。配合10mr电流取样 21倍放大,实现0-3a电流可调,20k微调用于限制最高输出电流。

下图是早前红包后撸的12v 3w小电源模块,220v输入,很适合做辅助电源。

thx208q方案

431光耦取样

反面,做工很差。

模块12v输出,还需要18v的辅助供电,原变压器磁芯缝隙用漆包线(电流很小,粗细不限)绕8圈

形成一路开环18v输出

需要一颗肖特基或快恢复整流,线圈随便绕,绕好后一根线串接二极管正极,先随便哪个线头接都可以

然后二极管负极到另一线头再并个电容(几uf就行)

测试输出电压,输出两端分别两次接二极管正极,会得到两个不同电压,一个高,一个低,输出高的那次为正确接线。下图16v左右低了一些

再绕一圈后达到开路18v左右为好(ob2263启动电压需15v以上,工作电压不低于9v左右),由于新的绕组输出开环,带载能力非常有限(几个ma),不过应付pwm供电足够了。这样上电时pwm18v启动,起振后降到15v附近,这个工作电压很合适。 测试好后马拉胶带变压器周围绕几圈绝缘。

这样一个辅助电源实现了两组输出

套热缩管

下面开始改电源

拆开后

辅助电源输入直接接整流桥输入

粘在这里,空间很小,只能放这里,先简单粘好,完事再加固。

18v正负极如下图焊接在对应电阻引脚上

原辅助供电整流和启动电阻需要拆除,挑起一个引脚即可。注意:启动电阻必须要取消,不然上电正常,掉电时由于后加入的18v,12v辅助供电会提前关闭输出为0, 如果不拆除启动电阻则由于原轨道电源311v高压滤波电容还有余电,会通过启动电阻反复充电,使pwm反复启动停止,此时由于12v辅助供电代替原主输出为光耦和431供电,掉电后12v消失,此时反馈失效,电源变成开环状态,使得主输出不断反复的输出不受控的高压,导致异常,直到311v滤波电量耗尽,因此必须拆除。

一次侧pwm辅助供电改完了,下面该0v起调,r8 r10挑起,1k电位器逆时针旋转到底(最大值)

20k电位器

电位器两头接挑起的电阻,中间脚焊在原r8的引脚孔内(431反馈脚)

12v辅助供电负极焊在下图孔内(431阳极)

r12挑起,r11 rc补偿电阻拆除改成34k(431 rc补偿网络,由于大幅修改原电路,且大范围调压,原rc补偿网络已经不能适应,必须修改原rc补偿网络取值,否则输出电压将大幅跳动不能稳定) rc补偿网络相当于选频负反馈,作用纹波干扰抑制,平滑输出电压,调节反馈速度和增益,一定限度的抑制高频增益,使反馈速度适中,环路更稳定,这颗电阻是权衡0到30v输出测试得出的最佳值,不能大也不能小,太小电压大幅跳动,太大变压器啸叫。但是此电源原为24v定压设计,因此不适合大幅调压,低压时(2v以下)由于pwm占空比极低,输出仍旧会不够稳定,提高输出或带载后缓解,这个是正常现象。

r12为原光耦1脚供电限流,挑起后接12v辅助供电正极。左下角为我测试时加入的负压偏置电阻,改完调流后由调流板的工作电流和基准偏置电阻提供5v负压的偏置,因此可以不用单独加入。测试后将拆除,这个电阻可以忽略。

板子反面

右上角红圈焊盘割断(原431阳极地回路),如图刮出焊盘。

串入5v稳压管,这样负压就完成了。

光耦1,2脚原电路没有并联431偏置电阻,导致输出低压时输出压降变大,需要1,2脚并联一颗1k偏置电阻,这样431工作才能时刻稳定,输出带载压降大幅减小,稳定性提升。黑线测试用,忽略。

调压改造完了,需要增加一个调流小板,我随便剪了一块8脚小板,8个焊盘相互开路无连接。也可以洞洞板搭棚

将元件按照原理图焊好

20k的微调电位器,用来调整最大输出电流,焊接好后电位器拧到阻值最大

将调流小板如下图焊接到位,原负极输出焊盘割断加入10mr电流取样电阻(我没找到合适的,自己做了一个),阻值不用太精确差不多就行,后面可以通过电位器修正。调流板负极供电必须如下图焊接位置,不能随意找个地电位焊接,牵扯到电流0电位和参考点。电流取样焊接到负极输出最末端。电流控制接到光耦第二脚

恒流指示,一颗led串联10k电阻再串一颗二极管,必须串二极管(需4007),由于lm358运放并非轨对轨,输出高电平不能达到供电电压,因此非恒流时会有小电流产生使led微亮,串联0.7v二极管来产生额外压降抵消这个差值电压。

热缩管包一下绝缘

led负极接运放a2 out端

正极焊12v正

启动电阻套热缩管绝缘,原辅助供电整流输出如果需要风扇散热可以加一颗7812来给风扇供电,这样轻载辅助供电电压较低,风扇不转或很慢,重载快速转动。

改完了,校准最高输出,调压电位器调到头,输出并万用表,调1k微调,使输出刚好30v出头即可(注意悠着点调,电压不要超过35v)

下面调节最大输出电流,没有电子负载可以用一颗大功率水泥电阻,我随便找了个10w 2.2欧的,短时间超功率用一下没啥问题。根据电阻阻值计算出大概的最高电压(能达到3a以上输出),如果不确定直接将输出拧到最大。

串入电流表

将调流电位器(5k)调到最大,拧调流板上的20k微调使最大电流3a出头即可。

装壳,这个位置两侧开孔

装好电位器

装好电位器帽,我没有装电压电流表,有时间再说。

接好最后测试

空载30v最高输出

3a最大带载,这个电源反馈环路布线很烂3a会有大概0.3v压降,如果输出线很细压降会更大,所以尽量用粗线。

最低0v

0-30v调压

0-3a调流,由于电位器品质问题调接近最低时,电阻突然接近为0阻值突变,导致不能细致调整小电流,需要串联小阻值电位器细调电流。

零碎折腾好几天以上全部改造过程,这个电源改造后只适合要求不高的场合,精度和功率都有限,不过给电池充个电,为一些设备临时供电,简单的维修,测试一些电器啥的也凑合能用,由于大范围调压,低压时不要对输出稳定性和纹波有幻想。

发这个帖子虐死我了,多次无响应,帖子编辑器假死加乱跳 论坛应该排查一下问题,可完事儿了

楼主:
加了电压电流表后的成品,表头供电由12v辅助供电到输出地提供,供电电压7v左右(12-5),由于5v负压稳压管功率限制,12v对地额外负载不要超过12ma(表头消耗),总负载电流20ma以内为好(表头+恒流板消耗)

网友A:
抢个沙发!大婶精华帖来啦

网友B:
发帖有点累人的,谢谢大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抢个沙发!大婶精华帖来啦

哈哈 谢谢支持~

网友C:
精华帖钱留名。妥妥的技术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帖有点累人的,谢谢大婶分享!

论坛抽风,码字一大段然后卡死不动了,又得重来,回个车退个格光标乱蹦,插入视频一点播放直接跳到底部回复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华帖钱留名。妥妥的技术贴。

谢谢支持~

网友D:
杀千刀的图片服务器,帖子开了半天图片没加载全,F5已冒烟

球球这个属于开外挂然后霸王硬上弓了,我偷懒,准备直接加一个睿登的可调模块,轨道电源当前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论坛抽风,码字一大段然后卡死不动了,又得重来,回个车退个格光标乱蹦,插入视频一点播放直接跳到底部回 ...

球球你这是在达喀尔拉力赛的车上给绣花针做穿线的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发帖有点累人的,谢谢大婶分享!

专家就不能说端一个鸳鸯锅上来犒劳一下

网友E:
大牛,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厉害厉害,为了修改这个便宜家伙,楼主可是下了大力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杀千刀的图片服务器,帖子开了半天图片没加载全,F5已冒烟

球球这个属于开外挂然后霸王硬上弓了, ...

感觉不光是图片慢,整个论坛访问都换慢,应该是带宽不足。这个电源不配合,只能硬上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球球你这是在达喀尔拉力赛的车上给绣花针做穿线的操作

哈哈 老兄过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牛,请收下我的膝盖。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专家就不能说端一个鸳鸯锅上来犒劳一下

完全可以的,随便点

网友:
改造工程量不小啊。

网友:
大师级的改造,很厉害!

网友:
楼主费心了,螺蛳壳里做道场了……我那会儿看到就不能用签到了,5元给T12用还是挺不错的,不过说真的加个可调模块应该简单点…这样子玩没有技术很容易就烟花了,改电动车充电器的时候就感觉那个辅助电源很是蛋疼,体积太大了…小的有时候也觉得不怎么靠谱,要是充电的话感觉接个那种2307的小模块应该也差不多可以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