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2000年以前的几个网卡等

楼主(2023-10-12):
边看照片边说明吧,前边拆了几个老古董了,都忘了在这里让它们亮亮相再拆了,直到有个朋友说,那老古董是抓包神器,才想起在这里先亮亮相吧,如果有朋友能用得上就不拆了,赠送了。

老网卡几个,外加一个好像个什么阵列

这是一个单口10M网卡

单口的

这个就是那个什么阵列卡

SCSI,什么东东不太懂

板子型号吧

卡上芯片

这是并口吗?

这个是同轴电缆接口网卡,够老吧,也是10M的

单同轴电缆接口

这个是同轴电缆和普通网口双接口

双接口

这个跟上边的一样,只是把挡板拆下来了

也是双口的

这个应该是这一堆里最老的,ISA口的网卡,这个是不是有什么抓包等特殊功能呢?

EN5025A

单网口

2000年6月

晒完就准备拆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移步这里看已经拆了的老古董---(其他拆板帖子搜我帖子查看)

拆板系列之二(拆两个调制解调器{电话猫})CL-990803A&WB:T0047020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473544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只有一款没用过,其他几个基本都有印像,

网友:
那个你说好像并口的市scsi卡,用来连接外部存储设备

网友:
有这种接口的网卡。

网友:
同轴的大学宿舍玩过,接头自己拿普通钳子压,真是费劲,还经常断,上房查接头 满满的回忆啊

网友:
老古董了啊

网友:
带同轴的网卡,确实有年头了。

网友:
还有拨号网卡呢

网友:
scsi卡,接scsi硬盘的,这种硬盘转速都很高
抓包的话,3070就行

网友:
8139网卡,经典的100M网卡

网友:
2005年之前,电脑里面拨号上网的modem也很重要。以前出差住酒店都要拨号上网,而且有的酒店的外线数量少,很容易就被中断上网。

网友:
ISA口应该是卧式机的接口

网友:
这些东西不能用了吧

网友:
以前的网卡上面可以装个芯片就是还原卡,教学机,网吧用的很多,重启就是一个新的系统

网友:
BNC头的网卡,真的是古董中的古董了
当时用冷压钳做头子,还要用上终端电阻

网友:
同轴网卡有没有不古董,速度还可以的?

和有线电视那种一样不,老房子预留的有线电视面板不知道能否利用

网友:
8139网卡,我也有

楼主:
你补图管啥用,那是你的图又不是我的图的,我的这些网卡上都是8029的芯片,没一个是8139的

网友:
偶也有几张,搬家都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