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超重度使用鼠标

楼主(2023-10-12):
已使用快二十年,关键是平均每天用4小时以上,目前正常使用中,自己换过微动,其它没坏过,原来里面有个铁块配重,扔了

网友:
外胎都磨没了

网友:
这是罗技代工的 耐操

网友A:
二十年

电脑都换几批了

楼主:
电脑也是十多年前的,之前那个是奔四的,换了这个电脑一直用到现在,每天主力运作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十年

电脑都换几批了

5.000000000000V的基准是不需要换的。

网友B:
没看出来滚轮是光电的还是机械的

网友C:
可以进古董市场了。可以进古董市场了。可以进古董市场了。可以进古董市场了。

网友:
这是罗技的模具,一眼就认出来啦。

网友:
这是真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进古董市场了。可以进古董市场了。可以进古董市场了。可以进古董市场了。 ...

我2007年淘的工包IBM SK-8845还在用呢,十六年时间了,小红点都换了两个,键盘各键位全都磨出油光了。

网友D:
楼主用了二十年时间,估计左键微动都更换了好几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来滚轮是光电的还是机械的

光电的,轮子上有格栅

网友:
有线鼠标还是比较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了二十年时间,估计左键微动都更换了好几个吧❓❓

嫌麻烦,每次不好用就打开擦一下,后来弹簧不行了才换了微动

网友:
2005年买的鼠标还在用,外壳都磨光了。

楼主:
当年买的微动,其实买来也没怎么用

网友:
耐操!双飞燕的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