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CrystalDiskInfo为何读取不了三星固态盘写入量和读取量。。。

楼主(2023-10-12):
看不到读取量和写入量

网友A:
你多看几个硬盘的SMART的参数应该就明白了。

你看到的参数不是CDI读的,或要读的;而是硬盘“给”的。

硬盘不给,或没有,你软件再牛也“读”不到。

网友:
这个软件应该能读到

网友:
换这个试试看。。。SSDLife_v2.5.80 绿色汉化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多看几个硬盘的SMART的参数应该就明白了。

你看到的参数不是CDI读的,或要读的;而是硬盘“给”的。

smart数据也看不到三星固态盘的读取量与写入量,
金储星的读写量可以看

网友B:
smart里面没有相应的数据它就读不了。这个smart参数可以在量产时屏蔽掉的。

网友:
很多软件看不到的,但HWiNFO应该可以看到读取和写入量

网友:
或者这样可以和其他厂家产品产生差异化,就像曲面屏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art里面没有相应的数据它就读不了。这个smart参数可以在量产时屏蔽掉的。

三星出厂的固态盘,会把写入量读取量屏蔽掉么

网友:
各家的写法有些不一样,有时不是硬盘没有给,而是软件解读翻译的不对。

网友C(2024-01-11):
固件不让你读SMART,这个就没办法

网友(2024-11-14):
引用 网友C:
固件不让你读SMART,这个就没办法

好像它家有专门的软件

网友:
是否要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