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hm87主板供电问题

楼主(2023-10-12):
hm87手里只有dc圆口插头 想给四针87主板供电 怎么接线?

网友:
这种插座应该是过孔插脚吧,

先找一个接地的,再找一个直通某个电感的,基本就对了。

网友:
买个转接头就行了啊。这其实也是一种标准件。

网友:
这种接口很少见,和以前的ps2鼠标的直径一样吗?

网友:
1看走线
2万用表测

网友(2024-01-31):
方法如下;
1、通过接口周边最大的滤波电容判断正负
2、观察插座周围主板的电路,一般都是共用负极(这个不绝对,不是十分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