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DCF961大炮,这下傻了真的太大了

楼主(2023-10-12):
破雷力迅用了次后,不知道为何有时候用不了正反转都一样动一下就停。
本来想搞个二手DCF899看一下961和899价格差不了,想搞个大点的,怕899不够大,心里想直接961了吧,回来傻了,这重量,这块头,
这哪里单是拆轮小车胎用,拆大货车了。

对对一下大小

这样比看的出大小不,

配上5.0 18650电池这重量?

雷力迅就像玩具一样。

网友:
意外收获啊?

网友:
直接火铳换炮了!

网友:
白买了。。。。。你这玩意儿家用不可能用得上啊 这是修卡车用的。或者重型机械。

网友A:
你可千万别乱试啊。估计你身边没有哪个螺丝经得住这个巨炮搞一下。

网友:
不能家用  安一下螺丝拧断了

网友:
  这是巨无霸

网友:
属实是杀鸡用牛刀了

网友:
大才爽,又有劲,爽歪歪

网友:
大力出奇迹的时候到了。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或者电池有问题  或者轴承有问题/扫堂导致电流过大也会转一下就停    另外有的电扳是有扭松自停的   空载左转是按了转一下就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千万别乱试啊。估计你身边没有哪个螺丝经得住这个巨炮搞一下。

冲击力扳手理论数据很高,我有个5758考伯特版,拧有的液化气罐阀门拧不动有的能拧,用1米长的杆一个人手就能拧下来,那个体积对比,比这个德伟还大,标的也是1300牛还是多少的,我把三轮车半轴螺丝拧滑过

网友:
这个看上去就不实用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大力出奇迹+1

网友C:
这个可是拆大货车的货。

网友:
感觉鸡鸡能抗30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千万别乱试啊。估计你身边没有哪个螺丝经得住这个巨炮搞一下。

有三档调节。就是太大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是拆大货车的货。

网上找的评测,松1500牛米轻松下,这个可以盘曲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击力扳手理论数据很高,我有个5758考伯特版,拧有的液化气罐阀门拧不动有的能拧,用1米长的杆一个人手 ...

961打击块重1.4KG,我不知道你那把多重。网上找了,你那把并不是很大,可以看一下,5.0电池就像小儿科,昨天晚上试用一下,感觉拿哑铃一下,后面单拿个电池感觉不到重量,
接同一图片来,电池两拇指宽。电机头接四拇指宽,你说的5758考伯特版网上找了对比5.0电池,按图片对比一下,电机头还是打击头就1.5指宽。有空我上个尺寸。

实在太大了,这要配个21700 8.0电池,不然这发挥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