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方管制作个工具收纳架

楼主(2023-10-12):
螺丝刀买了好些把,还有小扳手、热熔胶枪,其他工具等等。一直是放抽屉里的,眼看着一直在增加的工具,一直在减小空间的抽屉。还有偶尔需要用,要翻来翻去才能找到需要用的工具。所以下决心制作个简易收纳架。收纳架是用25mm方管做的,固定的脚是用方管对切成角铁,再弯折打孔制作而成的。用了三个固定脚、三颗不锈钢膨胀螺丝,一根一米多长的方管。二十多颗磁铁,和一些用细钢筋弯折的钩子等物料组成的收纳架。上下打的通孔用来穿钩子。如外再打不同直径的上下通孔,用来放置不同直径的螺丝刀。磁铁吸附在正面,用来固定一些重量轻的工具。由于要切割和焊接,整体耗时一两个钟头。效果如图

网友:
工具还真不少

网友A:
工具排里中间两把雨伞,是为了拍照好看充数的吧。

网友:
做的不错,这下找工具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排里中间两把雨伞,是为了拍照好看充数的吧。

还真不是,还有工具在二楼顶。伞放那是实在嫌它碍事挂上去的

网友:
排这么整齐看能保持多久

网友:
楼主这个做的不错

网友B:
用磁铁会不会有点不稳

网友C:
马刀锯边上那个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磁铁会不会有点不稳

强磁的,用来挂一斤以内的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刀锯边上那个是什么

吸尘器,原本是用单节锂电池的有刷电机吸尘器,被我改成无刷的了

网友:
木工板做个柜子好点

网友:
做的不错,以后别做了

网友:
不错不错,简单明了,方便实用。

网友:
方便实用,就是颜值稍差了些

网友:
挺好,最好刷个漆,防锈还好看

网友:
不错我也有强磁铁和材料就是没有做!

网友:
感觉太长了,截成两条会不会好点

网友:
真多,这是工程队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