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LED灯,查完主芯片资料蒙圈了

楼主(2023-10-12):
路边看到一个LED灯,应该就是个普通的螺旋口的市电220伏的灯,看其散热片不错就拆开看看。

电路看着比较简单,4个IN4007桥式整流滤波后进一个SOT23-6脚芯片,配合一个电感完成对LED的恒流驱动。
主芯片丝印看着像是TP8308,找到TP8308的Datasheet后发现确实降压型LED驱动,封装也是SOT23-6。不过TP8308的工作电压不超过100V,不适合市电照明。

再看看那个灯,怎么看都像市电版的。

其实这个芯片上的丝印有点模糊,又试着找了一下看起来像的LED驱动芯片,未果。
有没有朋友认识这颗芯片。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瓶车灯, 蓄电池夜摊灯之类的东西吧,

网友:
大电容器是什么规格的?

网友:
4楼说的对,看一下整流输出滤波电容的耐压就知道输入工作电压!

楼主:
谢谢各位,看了一下滤波电容,这东西大概率是地摊灯。

网友:
63V,这意思是用料不错?

网友A:
地摊灯都是电瓶供电--直流,为何还需1N4007桥式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摊灯都是电瓶供电--直流,为何还需1N4007桥式整流

哈哈,这也正是我一开始困惑的地方。

看到桥式整流,想到了交流。看到螺旋口,想到了市电。

当楼上的朋友们提到地摊灯瞬间恍然大悟。
桥式整流应该是为了不区分正负极,螺旋口是为了利用现成的灯头并且连接随意长短的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摊灯都是电瓶供电--直流,为何还需1N4007桥式整流

之所以说是地摊灯而不是电动车灯,是因为没见过电动车有螺旋口的,地摊灯用螺旋口可以方便自己接线。

网友:
电瓶车灯, 蓄电池夜摊灯之类的

网友(2023-11-20):
这个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4-02-04):
引用 网友A:
地摊灯都是电瓶供电--直流,为何还需1N4007桥式整流

防止反接

网友:
就不应该做成这种接口的。万一接220∨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