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消防应急照明电源线固定塞太紧了,怎么拆开?

楼主(2023-10-12):
需要换根线
试了很久,没法拆出固定塞

网友A:
这不是最常见的么。
首先寒冷的可以电吹风吹吹,更容易破坏更小。。。

这玩意用个老虎钳,从里面夹住,一推就出来了。。。

网友:
不是弹性扣式的吗?用老虎钳夹着往外退出来。

网友:
热风吹软,老虎钳直接拔

网友:
既然都需要换线了,贴着塞子剪掉旧的,这样就好拔出来了,线拔出来那个塞子自己就会松开,换线就行了。
PS:这种塞子特别紧一般因为那个机壳开口稍微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最常见的么。
首先寒冷的可以电吹风吹吹,更容易破坏更小。。。

里面往外推么?

网友:
这个环形内侧是个扣,用力掰一下。

网友:
这有什么难的啊,给那个卡扣用钳子使劲往下压,连带卡扣从里往外弄,就能把线退出来了,反正你这个线也是不要的,卡扣也不会坏的,

网友:
向线内侧使劲压,热风枪吹一下更好

网友:
电吹风吹软就容易了

网友:
线皮老化无弹性了,剪断,插出线,就好拔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破坏再淘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