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液晶大电视机65寸,开机广告太多,请教维修达人,有啥办法?

楼主(2023-10-12):
每一次开机,广告等好久,烦躁,
有没有啥办法,请教达人师傅,有啥办法?谢谢啦!

看体育节目球都进了,电视机系统还在等广告。烦死人了。

网友A:
加个机顶盒,或者换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机顶盒,或者换电视

不是机顶盒,是电视机开机广告太多,等广告完,才能输入机顶盒信号,等太久的广告了。

网友:
你去微博热搜看看吧,目前按照网上步骤可以让小米商城人工客服给你关闭广告了

网友:
小米电视已经可以永久关闭开机广告。

该网友称,具体方法为:小米商城App找到人工客服,称关闭电视广告,客服会让提供MAC地址(以太网MAC、WiFi MAC、BT MAC,在电视设置里找到)。发给客服后,2-3个工作日会永久关闭开机广告。

用户称小米电视已可永久关闭开机广告:方法公布

用户称小米电视已可永久关闭开机广告:方法公布

日前,有媒体询问小米官方客服,对方表示:“我们这边可以永久关闭开机广告了,需要提供电话号码和小米ID等,预计等待2个工作日即可。”对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永久关闭开机广告,对方表示,大概是这两个月开始的。

小米客服称,如果还是出现广告没有关闭成功的情况,需要反复开关机尝试,把广告给消耗完毕,就没有广告了。

此前,江苏省消保委要求多家智能电视品牌企业提供开机广告“一键关闭”功能,并对拒不整改的乐视电视提起公益诉讼,最终法院判决智能电视开机广告必须能“一键关闭”。

网友B:
技术流的就必须给它弓虽了  谁允许你变广告机了?

网友:
其他媒体终端的广告也可以关闭吗

网友:
这是个死结,广告越多,越没人想看电视

网友:
除了刷系统也没有什么更好办法,以我的观念电视向来广告没断过,广告也是电视的一半灵魂

网友:
坚决不买有广告的电视机!!!

网友:
好像打售后电话提供电视及本地MAC地址是可以关闭的!

网友:
也没人管一管

网友:
既然用机顶盒信号源,何必要电视机连接网络

网友:
如果是小米电视,网上有教程,记下几个网卡mac地址,联系小米客服后台关闭

网友:
重新刷一个纯净的安卓系统,也可以找以前没有开机广告的版本重刷一下系统。

网友:
电视恢复出厂设置,数据全部清理掉
不插网线不连wifi即可

网友:
1、联系客服远程关闭广告推送
2、弄个高级点的路由器,路由器里安装上过虑广告的插件,可以过虑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流的就必须给它弓虽了  谁允许你变广告机了?

手机、电视的广告泛滥不就是某米做先锋引导的潮流吗?  …… 所以至今我和家人从来不碰某米的任何东西

网友C:
记得小时候,一集电视剧,45分钟,,开头曲,片尾曲,改成开头广告结尾广告,中场也有广告,后来,前半段的中间,后半段的中间也插广告,,从8点到10点两个消失,只能看70分钟的电视剧,其他都是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记得小时候,一集电视剧,45分钟,,开头曲,片尾曲,改成开头广告结尾广告,中场也有广告,后来,前半段的 ...

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说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