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5B+显示不全,少一行,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10-12):
福禄克15B+因为进液,不开机,清洗后,能开机,但是显示不全,换了显示屏和导电胶,还是一样,显示不全,这样是不是说明IC挂了。

网友A:
检查芯片到显示金手指间的电阻pin31-54。特别是pin51-54。
检查pin57/58/59对pin68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芯片到显示金手指间的电阻。特别是pin51-54

那个量过,没问题,阻值接近0

网友:
挂我感觉不至于,引脚断线可能性大。

网友B:
屏框卡扣,导电胶条,屏幕触点,检查布线和过孔。。。。

网友:
接触不好吧

网友:
这机器不是带自动关机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芯片到显示金手指间的电阻pin31-54。特别是pin51-54。
检查pin57/58/59对pin68电压 ...

pin57对pin68电压1.237V ,pin58对pin68电压2.249V,pin59对pin68电压为 3.456V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量过,没问题,阻值接近0

都量了?未必吧。故障现象看几乎可以确定是这四个pin之一出了问题,尤其是pin52。但不知道是开路还是驱动电压的问题。然后就是我前面说过的三个电压。
我没福禄克,借用坛友的图标一下,在此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框卡扣,导电胶条,屏幕触点,检查布线和过孔。。。。

换一块主板,显示正常,问题应该是在主板上,问题主板从IC引脚金手指到屏幕金手指阻值都是0,一般也很难腐蚀到顶部显示吧,我看显示的过孔都光亮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量了?未必吧。故障现象看几乎可以确定是这四个pin之一出了问题。然后就是我前面说过的三个电压。
我没 ...

20个引脚都量过,三个电压分别是1.237V  2.249V  3.456V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个引脚都量过,三个电压分别是1.237V  2.249V  3.456V

再说一遍,我列的是24条线……,我不想再多说了,你自己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说一遍,我列的是24条线……,我不想再多说了,你自己修吧

pin31-34没有线到屏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说一遍,我列的是24条线……,我不想再多说了,你自己修吧

pin31-34没有线到屏幕啊

网友:
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查起来较为头疼

网友:
这就是一条线接触不良,猛搞,不信不好。压一压屏,说不定就好。

网友:
把牛屎刮开一点,腐蚀应该不会太深

楼主:
应该可以确定是IC问题了。COM2对VSS没有电压,其他三个都有1.7V的电压,把COM2金手指到IC的线全部刮开,一直到IC都没有量到电压,也没有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确定是IC问题了。COM2对VSS没有电压,其他三个都有1.7V的电压,把COM2金手指到IC的线全部刮开,一 ...

反正要铲屎了,把牛屎再管开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