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一款ATX电源的拆机DC to DC降压模块,主控APW7159C,想请教一下电路引脚

楼主(2023-10-12):
之前在某鱼购买的DC转DC降压模块,是ATX电源里面拆机的,想问问控制引脚的定义。

模块的正面图

模块的背面图

版号

使用的APW7159C做降压控制芯片

控制温控风扇的运放 2904

模块的接线定义如下,输入12V就能输出5V和3.3V

卖家提供了一个抄板电路图,我自己做了一些标注。
我想请教各位,电路图中的A4是外部接入的+5VSB:
1,那么A5具体的作用是啥?是用一个电阻跨接12V接高低电平实现风扇的开关?
2,另外A5隔壁的引脚接到了一个三极管的C极,作用是什么?是检测风扇是否开启吗?
3,还有一个,A2和A3接到了一个共阴极二极管,作用是什么?用于控制PG信号的输出?

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解答,在此感谢了!

实物图片来自国外的某个博客:
https://www.kirich.blog/obzory/preobrazovateli/924-moschnyy-dvuhkanalnyy-dc-dc-preobrazovatel.html

楼主:
自己先把沙发坐了方便回复

网友:
我先坐个冷板凳,楼下木地板回答。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没有科普的?

网友:
强大的DC-DC模块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8139 @qrut 求助两位大神抽空看看了,感谢!

网友(2024-01-24):
这个芯片能转成-12V么

网友(2024-10-25):
我的先马金牌500W电源只有5VSB了,其它电源无输出,风扇不转,看了下也有APW7159C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