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爱触屏音箱LX04喇叭无声音解决

楼主(2023-10-12):
闲鱼买了个喇叭无声音的小爱触屏音箱,到手检查了一下主板没有其它问题
就拿出了tb买的ad51652功率音频放大器(店铺:深圳市鼎盛芯城电子)
记住最好买两个,避免不小心买到存放坏了的元件

热风枪400 2档风,加点助焊剂(阿毛易修的),两分钟后拿镊子加起来
然后拿焊锡丝给主板焊盘处加点锡
加上点助焊剂,把新的原件放回去,热风枪温度风速一样吹回去(注意元件的脚位)

装好音箱,开机检查一下喇叭是否修好了

顺手扩容了个32G,原机的emmc颗粒也是牛逼,2019-6出厂,寿命使用0-10%,
但是编程器(T48)默认auto153颗粒模式读不出来,换了三次参数才读取出来数据(读取速度5M/s)

扩容维修视频发b站了,想看维修的老哥们可以去捧一下场(【小爱触屏音箱lx04喇叭无声音维修,并扩容32G】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are_source=copy_web

楼主:
大家别买tb那个店铺的芯片,上机两三天就坏了。买其他家的,这家不行

网友(2024-07-12):
看来有翻车的了

网友:
我的小爱音箱万能板时好是坏,小米这质量还是堪忧

网友:
大佬,是不是还有个发财电容也容易坏呀

网友(2024-10-26):
这芯片直接烙铁搞定,还要上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