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水管熔接求助

楼主(2023-10-12):
这个三分配件,两个6分接口,一个4分接口,怎样把4分接口堵塞住,不漏水?

网友:
三种方式:
1.买个6分直接,替换即可
2.在4分处接个角阀或者堵头
3.把4分口锯掉,中间用6分管对接

网友:
1,买一个6分的直接
2,4分那里安个水龙头或者堵头。

网友:
找个直径合适的大螺丝拧进去

网友:
换个加长直接

网友:
为什么就不能买一个6分的直通,毕竟用什么塞都会存在漏水的风险

网友:
简单的还是堵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