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Pad Pro10.5(A1701)不开机-多处不良引发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3-10-13):
深圳友邦保险的朋友寄修iPad Pro10.5(A1701),说开不了机,密码也忘记了

收到后插充电线检查,充了会儿电显示白苹果重启了,开不了机,继续再充久一点(以便后面判断电池是否损坏)

再看看平板侧面,这么弯

上加热台拆机

拆下屏蔽罩,有个螺丝柱都掉了

检测电池输出有电,证明电池没有损坏,都闲置3年多了,居然还是好的

显微下检查PMU周边的电感,用镊子夹子轻轻的摇,发现2颗已松动了

分别拆下,电感一端的电极都断了

买不到同体积的电感,感值电流值相同的电感换上(买电感又花了几天时间)

这两个分别是GPU、CPU其中一路电压输出的降压电感

继续观察其它地方,又有2颗电感直接掉了

找同感值电流的补上,体积忽略

装屏通电开机,能开了,但快进入系统时就突然黑屏了,什么情况?插充电线也无正常电流了,用热成像仪看看主板的情况,PMU居然发高热了

万用表检测主供电,近乎短路了

拆下PMU,万用表再测试阻值正常

买PMU又得花几天时间,把新的PMU焊上

万用表检测主供电阻值正常

装屏后开机正常,因密码忘记了,得刷机,已是最新系统了

再测试下充电,可快充

几经周折,终于修好这台iPad Pro10.5
这回的鸡腿不太容易吃到!!!
END

网友A:
我有一台IPAD MINI4。没有ID号码,是二手的。刷机后没法激活。停留在选择语言页面,要你输入ID号后,才能继续。你能解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IPAD MINI4。没有ID号码,是二手的。刷机后没法激活。停留在选择语言页面,要你输入ID号后,才能继 ...

可以解,寄修见贴子下面的信息

网友B:
摔得很严重嘛,这都能救回来

网友C:
技术真棒,第六代ipad 考虑要不要扩个硬盘,或者等着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真棒,第六代ipad 考虑要不要扩个硬盘,或者等着换新

iPad 6是2018年的比iPad air 2014年的好多了,可以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摔得很严重嘛,这都能救回来

摔得严重弯曲了,差点救不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了~学习一下

欢迎来观贴

网友:
竟然没有ID

楼主:
谁告诉你没有ID?

网友(2024-07-04):
玉树临风,风流倜傥,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sean,能告诉我L8170电感量是多大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