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现在较新的电脑,Bios时间不对不能启动了吗?

楼主(2023-10-13):
家里人用的一台电脑,前段时间"坏了",有几个月没用,现在叫我拿去修。其实现在除了修主板的有点技术含量外,大多都是装机水平(修主板的赚不到钱现在也都关门了,只剩装机的了)
       我拿过来用橡皮擦擦显卡和内存金手指,还不行,换个内存插槽,点亮了,成功一半。但每次都自动进入bios,並且亮在日期设置那一项,难道与日期不对有关?试着按手机里的时间设好。按F4保存。(不是以前习惯的F10),终于顺利进入win彩色页面了。
       以前Bios时间不对也可启动的啊。是不是后期电脑都这样了?

网友A:
BIOS电池没电或者日期非法的话会造成开机卡在POST的现象,提示大多都是CMOS被重置或者系统时间错误之类的提示,换一个CR2032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电池没电或者日期非法的话会造成开机卡在POST的现象,提示大多都是CMOS被重置或者系统时间错误之类的提 ...

我没换电池,只在Bios调好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
以前BIOS电池没电时间不正常了,也要按一下F1才能继续进系统

网友:
它没连上网怎么确定时间对不对呢?

网友:
那bios是如何判断时间不对的呢?你没试试调到2022年能否正常启动?

网友:
联想某些型号电池没电会点不亮,只要不换电池你怎么搞也不行

网友:
按我想,因为你电脑一直插着市电,BIOS就不用电池的电来保持时间,所以就一直能正常开机。

网友B:
有部分主板,BIOS电池没有电,亮机都不会亮,没有这个3V的电压,压根就不启动。

网友:
需要换个纽扣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换电池,只在Bios调好时间,就可以了。

不换电池,停电后,时间又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部分主板,BIOS电池没有电,亮机都不会亮,没有这个3V的电压,压根就不启动。 ...

知道了,原来是检测这3v电压的。

网友:
个别现象吧

网友:
BIOS电池没电了吧,更换BIOS电池之后调整时间或者调整时间之后不断电,下次开机都不会再提醒

网友:
确实碰到过两次BIOS电池没电导致无法开机的故障,感觉挺奇怪的,原来大家都碰到过

网友:
有些主板电池没电不上电

网友:
早期的也有记忆电池没电导致主板不开机的情况,只是这种情况很少,看主板的品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换电池,只在Bios调好时间,就可以了。

还是换电池吧,否则不久后还会出现错误

网友:
应该是BIOS有个恢复初始设置的检测
大概率是电池没电了

网友:
个别主板尤其是品牌机的,CMOS电池电压不足就会导致开机无显示或其他奇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