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考考你的眼力!!安捷伦34410A的蜂鸣器在哪里???附主板图

楼主(2023-10-13):
(谜底已揭晓,在45楼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512837
这个问题很困扰,网上看了很多图片,都没有看到蜂鸣器的位置。。。有知道的大佬解释一下吗。。??
34401A的蜂鸣器就很明显,原理图上也有标注。就是这个34410A的图纸上也没有,实物也没看到。。。但是通断测试还能发出声音是个什么情况。。。。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不发出声音,所以循声辩位也不能用。。

网友A:
开盖,让它响,顺着声音找。

网友:
拆™的,不信找不着

网友B:
现在个别产品的蜂鸣器已经发生变异了,用传统的方法不容易找到。一个办法是寻声探秘;另一个办法是把主板拆出来放在纯净水里,水面之下即可,让蜂鸣器工作,这时只要看看水波纹产生的位置,即可很容易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个别产品的蜂鸣器已经发生变异了,用传统的方法不容易找到。一个办法是寻声探秘;另一个办法是把主板拆 ...

还有这办法,有机会试试水波纹法。

网友:
在哪里不重要,响就行了

网友:
用听诊器有效果

网友:
看看拆机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825230 (出处: 数码之家)

网友:
你确定这个水波纹法不烧板?

网友:
能听见能看见就容易找

网友:
autusun的方法是正解

网友:
红圈里的这个大块头不是么?

网友:
估计是贴片蜂鸣器,形状不一样,不认识了。

网友C:
34410A的蜂鸣器就在主板上很显现啊。如下图红圈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个别产品的蜂鸣器已经发生变异了,用传统的方法不容易找到。一个办法是寻声探秘;另一个办法是把主板拆 ...

然后,过段时间咸鱼上出现大量泡水配件表

网友:
难道是蜂鸣器换马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盖,让它响,顺着声音找。

关键是不发出声音。设置也打开蜂鸣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4410A的蜂鸣器就在主板上很显现啊。如下图红圈中。

这个是34401A的。。不一样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