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GC-01核辐射检测仪拆(没见过的管子)

楼主(2023-10-13):
这是什么盖革计数器管 没见过  网上拆机的管子都不是这个样式的
搞懂了是用的图下面 的盖革计数管 ,但是没有型号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
前一阵子好像挺火的,这东西怎么判断准不准呢

网友:
看电路板设计简单,但是用料实在,还是不错的,还有钽电容

网友:
难道是最新工艺生产的盖革计数器管??

网友:
不错啊,看着好像是个管子,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
实用的好货。

网友:
在设计合理范围内!不需要在意这些

网友:
传说中的盖格计数管?

网友:
这跟俄罗斯的死手系统检测差不多吧,当检测到空气中核辐射达到反击标准时,准备用核武器反击

网友:
看这个电容就知道舍得堆料,应该不是智商税吧

网友A:
根据原理能正常检测到电离并计数 计算 就行了,根本不用校准吧

网友:
用料挺好,但感觉不是专业的仪器

网友:
学习了,这东西没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原理能正常检测到电离并计数 计算 就行了,根本不用校准吧

话说 计量院还是有校准的项目,应该主要是测试它的好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 计量院还是有校准的项目,应该主要是测试它的好坏。

是否需要校准跟使用性质有关,如果只需要定性判断有没有辐射以及大概的辐射强度就没必要校准,但专业领域必须获得准确读数的情况下就得要校准,还得定期送检

网友:
至少比插头款好很多,有盖革计数小玻璃管和倍压电路。

网友:
凡是有用到盖革计数管的才是真正的核辐射探测仪器,否则都是假的。这个应该是真的核辐射探测仪。

网友:
看着做工不 错

网友:
盖革计数器突然不响了才叫吓人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快到能用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