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不看芯片如何区分Intel 7260和7265,如何查看蓝牙支持的版本是4.0还是4.2?

楼主(2023-10-13):
我下单买了一块Intel 7260AC网卡,到手后因为贴着散热片也没有看到网卡的型号,系统驱动显示是Intel 7265,难道商家好心发了7265 AC?
如何确定该网卡蓝牙支持的版本是4.0还是4.2?

楼主:
有什么软件能查看该网卡的具体型号?以及该网卡接口是Mini-PCIE的还是M2的?

网友:
是不是可以看驱动的版本?

网友A:
7260好像没有5G频带的而7265的好像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60好像没有5G频带的而7265的好像有

从参数上看,它俩儿网络参数是一样的,只是蓝牙参数有区别,7265AC是蓝牙4.2,7260AC是蓝牙4.0

楼主(2024-04-18):
今天终于把散热片拆下了,确实是7265。顺便问一下,无线网卡有必要加散热片吗?我看笔记本里的都没有散热片。

楼主:
该网卡买来后用了几天就放那里吃灰了,不是因为它不好用,而是我发现能用有线网络时尽量使用有线连接。例如我家的宽带速度是200M,用有线网络测速基本达标,但是使用WiFi时隔堵墙大概也就几十M,除非路由器在计算机旁边时才能达标。

楼主:
才发现被店家骗了,这个不是7265AC,是7265BN版,最大300M,真是无奸不商啊。

网友B:
英特尔® Wireless-N 7265

英特尔® 双频带 Wireless-AC 7265

https://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product-briefs/dual-band-wireless-ac-7265-brief.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英特尔® Wireless-N 7265

7265BN还分有双频带版本和单频带版本。分别叫做Intel® Dual Band Wireless-N 7265和Intel® Wireless-N 7265。看上面我发的图片,它就是Intel® Dual Band Wireless-N 7265,但是我拿不准双频速度是300M还是867M。

AC是带AC字样,我找了两个图片

网友:
用360驱动大师看看如何?估计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7265BN还分有双频带版本和单频带版本。分别叫做Intel® Dual Band Wireless-N 7265和Intel® Wireless-N  ...

英特尔® 无线 7200 系列
https://ark.intel.com/content/www/cn/zh/ark/products/series/75620/intel-wireless-7200-serie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英特尔® 无线 7200 系列

非常感谢,我明白了,它最高还是300 Mbps,不如7260AC,确定是被奸商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明白了,它最高还是300 Mbps,不如7260AC,确定是被奸商骗了。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26395/wireless.html

首先,识别您使用以下方法之一的英特尔®无线7265家族适配器的硬件修订版。

选项1:自动检测标识
选项2:手动标识

以前维护过 7xxx  ……查过7xxx的资料……现在 本本 全都没有7xxx了

intel ark 升级过一次,所有早期资料统统乱套了……反正 intel 也不打算维护了。连驱动都不打算管了。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cn/zh/support/articles/000030311/wireless/intel-wireless-ac-products.html

楼主:
谢谢楼上,本来以为商家手头没有7260AC了给发了一个7265AC,心里还挺高兴的。还是自己没有知识,没想到7265还有这么多版本,以后一定第一时间拆了散热片查看一下,或者就不应该买带散热片的。

网友:
货不对版退货退款呀

网友C:
退款不退货,给商家个教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退款不退货,给商家个教训

已经过去半年了,当时没有拆下散热片检查,这两天想给笔记本使用才发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过去半年了,当时没有拆下散热片检查,这两天想给笔记本使用才发现。 ...

那就算了,不考虑wifi6的ax200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