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应急消防照明灯

楼主(2023-10-13):
个人感觉做工不错的,模式开关打到持续档可以插着市电一直点亮整个灯板,停电就只亮两边两个射灯,打到非持续插电灯灭,停电也是点亮两个射灯。外壳铝压铸的,应该属于防爆型的,整一个沉甸甸的。

网友:
这个是个人使用的吧?
标准的应该是要拿到消防认证的,那个玩意先不说做工怎么样,一般都不够性价比

网友:
就是防水盒做的啊

网友A:
有大大的电池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大大的电池组。

大个啥呀!就两个18650,不过续航满足国标了就行,哈哈

网友:
电池寿命是个问题

楼主:
灯板可以翻下去一定角度的

网友B:
电池能用得住吗?

网友C:
这个灯真扎实,我们这边的轻飘飘的,里面就一小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个啥呀!就两个18650,不过续航满足国标了就行,哈哈

2个1.2V800mA的就可以满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灯真扎实,我们这边的轻飘飘的,里面就一小电池

塑料壳的很多,就是应付消防的

网友:
垄断行业的玩意没有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能用得住吗?

不知道国标是持续多久,反正半小时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看用料还是比较扎实的,不象是常见的山寨货。

网友:
这个灯用料算扎实的,上次拆个就一节18650加两个灯珠加简单的阻容降压

网友:
很多都是一节18650电池,这个很不错啦。做工也很好。

网友:
这是自己做的吧?真的没这么好用料

网友:
做工不错,比我以前拆过好太多了

网友:
有光控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