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电瓶车充电器的充电功率

楼主(2023-10-13):
雅迪60V(最高73.5V) 3.0A的充电,电路图如下,请教怎么最简单改动,可以使充电最大电流降低到2.5A,谢谢各位大师

请问可以通过修改 丝印222 或者 丝印303的电阻来降低最大充电电流吗?增大还是减小呢?

网友:
反比调节输出端检流电阻

网友:
改大mos管检流电阻。

网友:
拍几张初级的图,正反面。

网友:
mos的检流电阻应为0.几欧的大电阻,图上没看到,可能集成为电源芯片里了,mos管也集成在里面了,那我就不知怎么改了,好象改不了。

网友A:
R5电阻,应该是0.1R,把这个电阻稍微加大点试试,比如0.15

网友B:
R5(0.10Ω)改为(0.12Ω)
或测量LM358引脚电压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5电阻,应该是0.1R,把这个电阻稍微加大点试试,比如0.15

那是检测转灯电流用的,对最大输出电流沒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R5(0.10Ω)改为(0.12Ω)
或测量LM358引脚电压分析

测量LM358引脚电压分析,测量后怎么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检测转灯电流用的,对最大输出电流沒影响。

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LM358引脚电压分析,测量后怎么改呢

有测量结果了?

网友:
普通的充电器R5是恒流和转灯公用的,不知道这个西普尔是不是,楼主可以试试改大R5看看有没有降低电流

网友D:
r5就是电流检测取样的.串联一个合适的可以减小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r5就是电流检测取样的.串联一个合适的可以减小电流.

这是转灯用的,对最大输出电流沒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转灯用的,对最大输出电流沒影响。

原理不懂.但我自己用的我改了.原来8A的.两电阻并联的.拆一个后变4a,后来觉得太慢了.换了一个,变6A了.已经用一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理不懂.但我自己用的我改了.原来8A的.两电阻并联的.拆一个后变4a,后来觉得太慢了.换了一个,变6A了.已 ...

跟据你的描述应该是改的初级mos管的检流电阻,但这个充电器这个电阻和mos集成到电源芯片中了,用你的方法改不了了。

网友E:
楼主红圈这个mos管有没有印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红圈这个mos管有没有印是什么型号?

没有任何字符,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任何字符,字数补丁

外面有绝缘套的,得去掉才能看到。把电源芯片,mos管以及检流电阻都集成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