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工] ✌修理几把圆月弯刀,兄弟们我们江湖见。

楼主(2023-10-13):
店里用的圆月弯刀,

总是掉头。
必须收拾它。。。。

这里出厂就是有钩,木柄上应该打个铁销
但是没给打,明显是偷工减料了。
厂家不给打,那就自己打。

量好长度,画上标记。

反正也是动一回手,索性把所有的圆月弯刀全收拾一下。

拿出我的百宝箱,和十娘的不一样。
十娘那个里面的,没我的实用。

找出几个身体强健的“壮钉”

钻头不常用,都生锈了,
这些钻头都是老戏骨,可是有年头喽。

拿根差不多的。

对比一下和钉帽的直径。

知识点来喽,量一下钉子的直径。

再量一下钻头的直径,
钻头直径必须要小于钉子直径。
小多少,自己说了算。

打孔。。。

孔不用打透,打一大半就行了。

再用粗的钻头打个窝。
给“壮钉”来个温暖的小窝。

打好。。
窝不用太大,住着舒服即可。

进去吧。。。

完成。。。

侧面看,没有钉帽凸出。

第一个成功,那下面就如法炮制。。

全部完成。。

刀已出鞘,兄弟们,我们江湖见。

问题:为什么要用细钻头先钻一半?
      有没有聪明的小伙伴知道的?

谢谢捧场,江湖最高礼仪:

网友(2023-12-25):
引用 楼主:
可不是嘛,
这样的,我还有几箱。。。。
有的时候干活大部分时间都是要找工具,找零件。 ...

此时,你需要专业的5S管理支持

网友(2023-10-20):
去华山之巅去论刀

网友:
自攻螺丝打底孔而已
既然有游标卡尺,直接用卡尺较细的头部测量槽底到槽底的直径,这个就是底孔直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更多的是人情世故,年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百宝箱,翻一次是不是费老劲了?

可不是嘛,
这样的,我还有几箱。。。。
有的时候干活大部分时间都是要找工具,找零件。

网友B:
这百宝箱,翻一次是不是费老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缝隙里面灌点AB胶

手头上没有,有一把点松动,
放点胶会好很多。

网友C:
缝隙里面灌点AB胶

网友:
没见过这种刀。

网友:
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就会有江湖,人就是江湖

网友:
用竹筷了销进去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过安检没不没收?!

你过安检干嘛带把刀?
参加武林大会呀?

网友D:
这个过安检没不没收?!

网友:
不能打透,剩下一半,螺丝才能拧紧。

网友:
这好象是割香蕉用的刀,楼主是蕉商?

网友:
细钻头先钻一半,防止开裂,我也这么干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8295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敬事房给太监割蛋蛋好像就用这种弯刀

网友E:
敬事房给太监割蛋蛋好像就用这种弯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