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九毛钱的LM385电压基准

楼主(2023-10-13):
x宝2.7元买了三个lm385z_2.5

偶尔测试一下三位半应该没问题

网友A:
其实,
就是一个和温漂小一点的稳压管罢了~~

网友:
得用高精度表先标定呀,不然哪知道准不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
就是一个和温漂小一点的稳压管罢了~~

是的,就是一个稳压管

网友B:
2.5V的电压用在哪里啊?

网友:
我估算的精度和这个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V的电压用在哪里啊?

好奇同问一下

网友:
比431这么样?

网友:
便宜,真便宜

网友:
不校对仪器,家用完全够了

网友C:
搭车问个电压问题3.7v锂电池可以直接替换台式电脑主板纽扣电池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个电压问题3.7v锂电池可以直接替换台式电脑主板纽扣电池么?

不可以,电压太高了,纽扣电池的最高电压3.2V。其实没必要换,电脑主板的纽扣电池,一个可以用好几年。如果电脑经常用,怒口电池基本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个电压问题3.7v锂电池可以直接替换台式电脑主板纽扣电池么?

串联一个二极管降压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测量方法准吗?

网友:
就如2楼说的,确实是一个温漂小的稳压管。

网友:
如果精度好,可以标定万用表。

网友:
我计划把手头7219表里面LM385基准换成LT1004-1.2,但是那个可调电阻估计是几百ppm的,换了可能没用

网友:
用最简单的东西实现了最实用的功能,可不可以扩展到更多它的倍数电压,以检测电压表的更大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