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优惠购里买的神火迷你头灯!!!

楼主(2023-10-13):
看到便宜的头灯又忍不住入手了一个

到手5块钱

先看包装

和我之前买的带感应的像是一个模具做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28554-1-1.html

什么年代了还在用microUSB接口

固定角度的卡槽

泓力的14500电池,什么时候有空换个索尼的14500(容量有800mAh)

板子不是铝基板,不过这灯发热应该不大
左右2个是红光LED,中间应该是仿CREE的Q5灯珠

8脚调光芯片,型号还打磨了

电池容量标识500mAh,我估计实际容量有400mAh左右就不错了

充电亮红灯,充满亮蓝灯

5挡调光,强-弱-爆闪-SOS,关机状态下双击红光闪烁

End!!!

网友A:
这个应该用不了二个小时。
因为夜钓买过很多头灯,有一个现在最喜欢。充一次电可以用6个小时以上(目前充好电还没有一次用完过……),不到20元,功能也比较多。看了电池是1200mA的电池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用不了二个小时。
因为夜钓买过很多头灯,有一个现在最喜欢。充一次电可以用6个小时以上(目前充好 ...

我不玩钓鱼,一般也就维修DIY的时候用下,手里还有装18650电池的头灯,那个续航长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玩钓鱼,一般也就维修DIY的时候用下,手里还有装18650电池的头灯,那个续航长多了 ...

哦哦!那无所谓啦。便宜就好。
翻了一下帖子,我那个头灯马上二年了。早两天拆开看了一下电池包,目前没有怀孕
(头灯感应器左右互换)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6660-1-1.html

网友:
也就走走夜路罢了,这点光夜钓还是算了吧

网友B:
玩几年手电论坛的后遗症就是听到”神火“这两个字就绕路。

网友:
买过差不多的,吃灰了。

网友C:
地摊品质,感觉灯泡低于5瓦的话室外完全没用,室内将就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几年手电论坛的后遗症就是听到”神火“这两个字就绕路。

正解,神火恐怕有几十上百家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几年手电论坛的后遗症就是听到”神火“这两个字就绕路。

哈哈哈,主打的就一个抢先注册商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摊品质,感觉灯泡低于5瓦的话室外完全没用,室内将就用。

走夜路够了

网友:
走夜路,还真的是可以。

网友:
不明白手电头灯这些档位有啥用?

网友D:
看到便宜就想撸,回来发现科吃灰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便宜就想撸,回来发现科吃灰的多

多买几个多放几个地方,家里、车库、车上,随拿随用

网友:
至少缩水一半,颤巍巍的说“实验室数据”

网友:
这个价位相当合适了~

网友:
能用就好,基本这个价位

网友:
价位不高,还有啥自行车。

网友:
我的头灯t6 2个18650电池位,改了波士顿5300,低档干一晚上没问题,高档发热太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