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小米6x连接不上wifi,提示已保存

楼主(2023-10-13):
公司开发的软件需要安卓机,弄了个淘汰了n年的小米6x来用,结果死活连不上单位的wifi。提示已保存。密码百分百是正确的,dhcp,静态ip都设置过,就是连不上。
家里的wifi2.4g、5G连接都正常。用iphone开热点也能正常连接。
单位的是路由器AC+AP,都是H3C的。之前一个同事用的红米老型号也是连接不上我们单位的wifi。

网友:
我家里有次用了13信道也出现老手机无法连接的情况,你看能不能改下信道试试看。

网友A:
加密方式不兼容,你需要开启ac里的的WPA-PSK,WPA2-PSK-TKIP加密方式.

网友A:
TKIP会严重降低网速并且拖累AP效率,最好是单独用一个路由器开启兼容加密方式!

网友B:
还有路由器的频宽更改一下看看

网友:
手机是不是不支持路由器的WPA加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TKIP会严重降低网速并且拖累AP效率,最好是单独用一个路由器开启兼容加密方式! ...

好像加密方式没问题。我再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路由器的频宽更改一下看看

我登录ac看看ap的设置貌似没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密方式不兼容,你需要开启ac里的的WPA-PSK,WPA2-PSK-TKIP加密方式.

是的。还有的电脑死活连不上小米手机的热点。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