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智商税的WIFI无线信号放大器

楼主(2023-10-13):
今天看到同事在使用wifi信号放大器,他竟然说插上信号放大器后信号确实增强了,我说,给你拆开看看吧。
正面,看起来很山寨

还有正品检验标

仅用了三个元件

贴的标还不少

后续:
今天去办公室,看到信号放大器还在插排上认真的工作。

网友:
你不懂,这个是通过引力波,实现信号放大的。
引力波,在物理学中是指时空弯曲中的涟漪,通过波的形式从辐射源向外传播,这种波以引力辐射的形式传输能量。
换句话说,引力波是物质和能量的剧烈运动和变化所产生的一种物质波。
1916年,爱因斯坦基于广义相对论预言了引力波的存在。引力波的存在是广义相对论洛伦兹不变性的结果,
因为它引入了相互作用的传播速度有限的概念。相比之下,引力波不能够存在于牛顿的经典引力理论当中,
因为牛顿的经典理论假设物质的相互作用传播是速度无限的。
编不下去了。。。。。。。。。。。

网友:
壳子不错,还带指示灯

网友:
商品检验中心正品,原装正品,产品责任险,标签比零件还多。

网友:
人家本来是作标签的

网友:
这元件钱还没有这些标签的成本高,这也证明了心理安慰剂有有些时候疗效还是不错的

网友:
外壳还不错,装个充电板之类的不在话下

网友:
你同事会告诉你,那个二极管和电阻就是增强信号的。

网友:
确实,外壳还不错!

网友:
没有配重,给差评

网友:
由此验证你同事EQ比你低

网友:
这设备不是一般思路的产品,

比如一般思维,嫌胸小都去丰胸,而这种厂家就会把老公的手掌缩小。

同理,这个wifi放大器并不是放大wifi信号,你觉得信号不好使因为大脑思考后的结果,那么这个放大器就放大你脑子里的想法,就不觉得小了,简称脑放。

网友:
这种产品居然还能买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你同事说了确实可以增大信号,他的结论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和驱鼠器、驱蚊器、节电器有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
壳子不错,  想买个这样的外壳,  但X宝好像没发现

网友:
还差一个专利标签,很多这种智商税都是申请了专利的,因为有个外观设计专利。号称国家专利产品。

网友:
竞然有这样的产品卖!

网友:
我也差点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