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小米手机上图片简单编辑的软件是哪个?比如写几个字,划线,框字

楼主(2023-10-13):
小米手机上图片简单编辑的软件是哪个?比如写几个字,划线,框字

还有苹果手机上呢?哪个简单

越简单越好。。

谢谢

网友A:
自带的编辑不是都有吗

网友:
手机编辑器都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
打开图片下面第二个菜单不就是编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的编辑不是都有吗

好像好像一点可以

网友B:
小米照片自带的编辑功能很好用啊,功能强大,无广告,基本上不需要下载第三方修图软件

网友A:
感觉最近论坛老卡

网友:
安卓没用过,ios15,16之后,都有简单的调整功能。

偶尔调调亮度,对比度,裁剪,写字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最近论坛老卡

卡出SHI了!好卡

网友:
这不是基本功能吗?打开相册-编辑就是了,满足日常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照片自带的编辑功能很好用啊,功能强大,无广告,基本上不需要下载第三方修图软件 ...

是否能贴几个操作图,让我学习下

网友:
就是小米相册吧。自带的功能很强大。

网友:
简单展示一下:

网友:
哈哈,自带的就够用了

网友:
意思是要只能渣米用,其它手机不能用的???

网友C:
自带的都有呀!

网友:
小米自带的相册编辑图片就很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带的都有呀!

我试验了,的确,小米自带的相册APP,里面的编辑,常用的都足够了

网友:
系统自带的图片可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