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坛友们,求推荐一款角磨机齿轮箱用的润滑油。

楼主(2023-10-13):
求助,坛友们,求推荐一款角磨机齿轮箱用的润滑油。家用的不要太贵的。

网友A:
昆仑,长城,这个建议用那种牙膏状态的,过于粘稠的润滑脂用在角磨机上不合适。太稀的又容易漏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昆仑,长城,这个建议用那种牙膏状态的,过于粘稠的润滑脂用在角磨机上不合适。太稀的又容易漏油 ...

是的太稀的怕漏油,太粘的又怕降低转速,

网友B:
壳牌佳度锂基脂s2,1kg灌装的30多块钱,也不贵多少。美孚的不要买,假货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壳牌佳度锂基脂s2,1kg灌装的30多块钱,也不贵多少。美孚的不要买,假货太多了。 ...

你有用过吗?

网友:
美孚mp就行了 博世售后都是这个玩意

网友:
二硫化钼,用的少可以去买一支汽车球笼脂,那个就是二硫化钼的,不到10块

网友:
从公司挖了一块二硫化钼,漏油王东成电锤的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美孚xhp222  0.39KG, 55元,  关键是买正规渠道正品。  例如,JD自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