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雨莱LED 12W 灯板 恒流IC MLS3535A电路采用24颗18V高压灯珠

楼主(2023-10-13):
仅供参考,谢谢光临!

网友A:
我感觉这种18v的高压灯珠质量好像普遍比3v灯珠要好,不懂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种18v的高压灯珠质量好像普遍比3v灯珠要好,不懂为什么

每个18V 灯珠里面应该是6个3V核心串联的,
这样相当于24*6=144珠了:)
同等功率下,电压高而电流小,灯珠里面的“金线”以及连接点就比较耐操了。
下面请专家补充:

网友:
哈哈,发的都有。。。买了几十个了,四个一并比以前的大圈圈小圈圈好使多了。。。。这玩意儿懒得研究,都是1-3元之间坏了就换,去修理成本还高,买个电容最便宜也要1-3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种18v的高压灯珠质量好像普遍比3v灯珠要好,不懂为什么

18v的高压灯珠内部集成的是低功率芯片串联,发热小。3v灯珠内部集成的是大功率芯片,发热大。

网友:
我怕这种电人,不过现在大都是高压灯珠,单颗9V,18V等等,感觉还是低压安全点,有的还是铝基板,通电摸着麻麻的

网友B:
18v*12=216v,220v交流整流成直流就可以直接用了,恒流芯片也可以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v*12=216v,220v交流整流成直流就可以直接用了,恒流芯片也可以省了

不可以的,市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稳,LED没有恒流芯片的保护也耐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种18v的高压灯珠质量好像普遍比3v灯珠要好,不懂为什么

耐压高就不容易坏吧

网友:
感觉现的在灯珠质量比以前的好。驱动芯片也比以前的好。

网友:
MLS3535A这种线性恒流源会造成频闪吗?

网友(2024-05-06):
借图一用啊

网友:
厂家考虑的就是一个成本,价格竞争。

网友(2024-08-11):
谢谢分享 这种led灯 物美价廉 发光效率很高

网友(2024-09-22):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25-03-30):
果然便宜的led灯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