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 七十年代港产简易不简单的迪宝120胶卷相机

楼主(2023-10-13):
上世纪七十年代还是胶片相机的天下,下面照片中的相机就是当年香港生产的Debonair迪宝牌120相机。

说其简易却不简单的理由如下:
几乎没有自动半自动的功能设计,全部为手动操作。但可以选择设置聚焦(一人,多人,远距离),光线选择(阳光,阴天),人工过卷,热靴闪光同步等。基本可以满足拍摄需求了。
整体基本有酚醛树脂(俗称电木)及少量金属零件构成,抗老化性能不错。

打开后盖看看内部细节:

快门机构

快门机构动作视频:

胶卷过片小红窗(黑白胶卷)

镜头

F1:8的60mm镜头,无镀膜。

综合评价,该相机可以基本满足120胶卷拍照需求,是比玩具强多了的初级相机。
德宝相机后来搬到内地来生产了。

网友A:
小时候第一次摸相机就是120的,不过是海鸥的那种双反相机

网友B:
这是纯机械结构的相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第一次摸相机就是120的,不过是海鸥的那种双反相机

海鸥折叠120相机以及海鸥A,B.C双镜头120相机的档次比这架迪宝相机高多了。
全国普及率最高的相机品牌就是海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纯机械结构的相机吗

是的,纯简单机械结构的。快门固定速度,操作全手动。

网友C:
快门纯机械结构,镜头三档焦距,光线估计是手动两档光圈,除了热靴我不太清楚,应该就是纯机械的完全不用电的搞法。
学习了!果然前人机械方面用心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门纯机械结构,镜头三档焦距,光线估计是手动两档光圈,除了热靴我不太清楚,应该就是纯机械的完全不用电 ...

热靴两个触点与快门开合机械联动,快门速度估计1/60秒闪光同步。

网友D:
这就是个简易的玩具相机,以前学校的同学用过,说实话,还不如加点钱买台 海鸥 4B-1 实用。120画幅我喜欢用6X4.5,不喜欢6X6,所以我基本上不用4A。(我4A、4B-1都有)

网友E:
这就是个简易的港产玩具相机,比内地造的要精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个简易的玩具相机,以前学校的同学用过,说实话,还不如加点钱买台 海鸥 4B-1 实用。120画幅我喜欢用 ...

海欧4A,4B,4c我都有。4A快门卡住了,丢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个简易的港产玩具相机,比内地造的要精致的

比玩具相机多些调整控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纯简单机械结构的。快门固定速度,操作全手动。

是光圈固定,2档快门,爸爸80年代在南京买的,现在还在家里。

网友(2023-11-29):
引用 楼主:
热靴两个触点与快门开合机械联动,快门速度估计1/60秒闪光同步。

镜间快门没有闪光同步这一说,只有平面幕帘快门才有同步速度一说。例如:海鸥DF-1 1/45秒,海鸥DF-300X 1/60秒,我的EOS 6D2 1/250秒。

网友F:
纯纯的简易相机。就是有两档光圈,三档聚焦。120大底,不聚焦没法看吧。

网友G:
现在没人用这类相机了,拍照成本太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纯纯的简易相机。就是有两档光圈,三档聚焦。120大底,不聚焦没法看吧。

两档快门,光圈是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没人用这类相机了,拍照成本太高了。

我手边的所有胶卷相机都卖二手了,只留下了三台数码相机:G10、EOS800D、EOS6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