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D LED 12W 灯板 恒流IC DF6811电路采用13颗18V高压灯珠

楼主(2023-10-13):
仅供参考,谢谢光临!

网友A:
买过类似的灯。这类驱动芯片,不需要定制的隔离变压器,使用通用的电容电感就能制作。从DIY的角度很喜欢这类方案。
可是总感觉这种灯发出的光特别贼,时间长了眼睛不舒服。
不知道是灯珠不好,灯罩不散光,还是驱动电路有频闪?

网友:
灯珠间距足够大,散热一定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过类似的灯。这类驱动芯片,不需要定制的隔离变压器,使用通用的电容电感就能制作。从DIY的角度很喜欢这 ...

采用乳白灯罩后感觉就好了。

网友:
现在灯板非常便宜。感觉生产厂家利润很薄很薄。赚钱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