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模拟USB键盘

楼主(2023-10-13):
写代码,经常使用CTRL+C和CTRL+V,那么,用单片机就可以有很简单的方法去实现。无图,有真相

直接上代码

#include <unoHID.h>

/*
接线、引脚
USB                 UNO/Nano,etc.
Red   VCC           5v

       |---2.2k---  D5
White D+  1~200R    D4

Green D-  1~200R    D2

Black GND           GND

复制、粘贴到等宽体的文字编辑工具,不会那么乱。
*/

void setup() {
  delay(500);
  Serial.begin(115200);
  // Start USB connection
  //Mouse.begin();
  Keyboard.begin();

  // 鼠标Click
  //Mouse.click();

  //Mouse.end();
  //Keyboard.end();

  pinMode(7, INPUT_PULLUP);
  pinMode(8, INPUT_PULLUP);
  pinMode(9, INPUT_PULLUP);
}

void loop() {
  if (digitalRead(7) == LOW) {
    Keyboard.press(KEY_LEFT_CTRL);
    Keyboard.press('x');
    delay(80);
    Keyboard.releaseAll();
    Serial.println("CTRL+x");
    return;

  } else if (digitalRead(8) == LOW) {
    Keyboard.press(KEY_LEFT_CTRL);
    Keyboard.press('c');
    delay(80);
    Keyboard.releaseAll();
    Serial.println("CTRL+C");
    return;

  } else if (digitalRead(9) == LOW) {
    Keyboard.press(KEY_LEFT_CTRL);
    Keyboard.press('v');
    delay(80);
    Keyboard.releaseAll();
    Serial.println("CTRL+V");
    return;
  }

  // 或者,输出一些文字
  // Keyboard.print("Hello, World!\n");
}

接好线、成功下载后,电脑会识别到USB键盘。

网友A:
没说用哪个芯片呀???

网友B:
这是说用开关代替吗

网友C:
挂ardunio,使用三个触点开关通过系统调用的方式来模拟三个不同的组合键。看下来应该是这么弄得。

但是感觉这么弄还不如直接用键盘方便啊。键盘可以不用动手臂就完成,这个模拟还需要移动手臂去点DIY的键盘。
这个例程明显是网上复制的,估计楼主也没测试吧?要不然那么多测试的语句应该不会留着。

网友D:
press()方法内容是啥?

网友E:
做一个两键的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用哪个芯片呀???

第一段注解,uno/nano,也可以说是arduino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说用开关代替吗

常开的就可以, 常开轻触开关、甚至街机的大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挂ardunio,使用三个触点开关通过系统调用的方式来模拟三个不同的组合键。看下来应该是这么弄得。

但是感 ...

代码修改自例子,原例子只有后面那个Hell world,修改成开关触发、组合键,100%测试过,焊接也很简单,就不照相、不贴图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ress()方法内容是啥?

size_t Keyboard_::press(uint8_t k)  函数原型。看原码,应该是扫描码

size_t Keyboard_::press(uint8_t k) {
    uint8_t i;
    if (k >= 136) {         // it's a non-printing key (not a modifier)
        k = k - 136;
    } else if (k >= 128) {  // it's a modifier key
        _keyReport.modifiers |= (1<<(k-128));
        k = 0;
    } else {                // it's a printing key
        k = pgm_read_byte(_asciimap + k);
        if (!k) {
            setWriteError();
            return 0;
        }
        if ((k & ALT_GR) == ALT_GR) {
            _keyReport.modifiers |= 0x40;   // AltGr = right Alt
            k &= 0x3F;
        } else if ((k & SHIFT) == SHIFT) {
            _keyReport.modifiers |= 0x02;   // the left shift modifier
            k &= 0x7F;
        }
        if (k == ISO_REPLACEMENT) {
            k = ISO_KEY;
        }
    }

    // Add k to the key report only if it's not already present
    // and if there is an empty slot.
    if (_keyReport.keys[0] != k && _keyReport.keys[1] != k &&
        _keyReport.keys[2] != k && _keyReport.keys[3] != k &&
        _keyReport.keys[4] != k) {

        for (i=0; i<5; i++) {
            if (_keyReport.keys == 0x00) {
                _keyReport.keys = k;
                break;
            }
        }
        if (i == 5) {
            setWriteError();
            return 0;
        }
    }

    sendReport(&_keyReport);
    return 1;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一个两键的鼠标?

可以做全功能鼠标模拟

网友F:
只有写简单的控制功能用arduino写atmgea
你这个直接用1块多的 ch552 就可以了 支持usb
还有就是 1块多的 stm32f103c6t6 也能支持 usb
都比atmega价格便宜
这2个都能支持用 arduino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有写简单的控制功能用arduino写atmgea
你这个直接用1块多的 ch552 就可以了 支持usb
还有就是 1块多的 st ...

嗯   很多芯片都直接有usb功能,,,,,只是手头都让狗日arduino空闲了,可以发挥“余热”以免吃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很多芯片都直接有usb功能,,,,,只是手头都让狗日arduino空闲了,可以发挥“余热”以免吃灰 ...

uno 的主控 m328 没有硬件 USB 的,目测得在 16u2 那个片子上运行。

或者直接换 Arduino Leonardo

网友:
atmega 可以搞虚拟usb ,fc的kazzo烧录器就是个例子
还有 atmega 的下载器 usbasp 也是搞得虚拟usb,就是用起来很恶心,经常不识别

网友G:
单纯这个需求来说,换个可以自定义按键功能的鼠标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纯这个需求来说,换个可以自定义按键功能的鼠标就行了。

好是好,很多现成的。但,那样没有玩单片机的乐趣了

网友H:
当前有一个支持切层可以定制按键宏的25键机械小键盘只要40多块,我觉得他贵,直接后来涨到80多块时,我才发现他更贵了
工作需要,经常需要输入一些固定的短语或者数字,所以很早就想搞个能定义宏的小键盘来用,但是自己DIY没那个技术,买成品吧,又都不便宜(主要是老板不报销),目前的方案是用的输入法的自定义短语,把这些玩意定义成只有自己知道并且理解的字母组合来实现快速输入的,但感觉还是买个小键盘一键输入更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当前有一个支持切层可以定制按键宏的25键机械小键盘只要40多块,我觉得他贵,直接后来涨到80多块时,我才发 ...

搞单片机,几块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单片机,几块就可以——

小白只会拿来主义,所以有现在的方案可以仿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