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省5K修专业设备DGM-300B磨耗仪大连智能试验机厂

楼主(2023-10-13):
接了个小活,熟人找到我说有一台磨耗仪不开机了,屏幕一条线,没字

看面贴,屏幕有磕破的痕迹,以为屏幕坏了,拆开看里面的玻璃正常,
问厂家售后借了块新屏幕,换上新的屏幕依旧没有字

换个角度看能有一条线,调了一下对比度,依旧没字

排除屏幕故障,打开主板,发现记忆电池漏液,设备是2016年的,然后闲置了一段时间,

这种电池真恶心,遇到不少类似的情况了,咨询厂家这种情况需要把机器寄回大连更换主板,5K块钱,钱不多,耽误事,大几十斤重的机器。

漏液的电池,3串

问厂家能不能买一块主板自己换,一开始说主板3K,自己换没有质保,后来又说这款主板停产了,只能寄回原厂换新主板,接线重新匹配。

总之就是必须寄回原厂,5K没商量,就这么个破板子,普通的无刷步进电机驱动,几百块淘宝现成的

记录好线序,拆板子,尝试修主板吧

各种打胶,小作坊

记录接线

分离主板

把主板和屏幕按键拿回家折腾,死马当活马医

在家里上电也是不出字,电流正常,单片机应该没挂,电池漏液无非就是板子导线腐蚀,全部拆焊清理补焊,再次上电,OK了

按键也都正常,时间不对了,只能重新设置,没了掉电保存

其它功能也都正常进入

输出信号正常

准备交差,结果把板子安装到机器上,又不出字了,卧槽,天气潮,芯片引脚又有铜绿,狂喷DW-40,神油果然有效,电机运转正常,很满意。
不知道能不能有一顿啤酒小龙虾哈哈

网友A:
省5K可不止一顿啤酒小龙虾

网友B:
这明显得整一顿茅台+大龙虾的

网友:
这玩意就怕单片机挂,没法找到程序,只要单片机没挂,还是好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得整一顿茅台+大龙虾的

我也希望是这样,可惜现在连小龙虾都没看到

网友:
阿熊一出手就是5K的小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省5K可不止一顿啤酒小龙虾

也有可能老白干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明显得整一顿茅台+大龙虾的

也就啤酒+小龙虾

帮忙的事一般不舍得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啤酒+小龙虾

帮忙的事一般不舍得花钱

说得太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希望是这样,可惜现在连小龙虾都没看到

难道是空手套白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啤酒+小龙虾

帮忙的事一般不舍得花钱

必要的费用还是得给,比如人工费和材料费。

网友:
带插座的芯片打胶固定也是个办法。

网友:
只要单片机没挂,就好办.厂家收费不低

网友:
恭喜楼主一下子又赚了1个W了。

网友:
楼主技术是真不错,厂家要5000,你要3000就好。
漏液的电池是碱性电池吗?

网友:
售后报价都是成本价后面加个零。
电池可以换手机的4.4V聚合物锂离子电池,不会漏液了。

网友:
必须有酒有虾呀

网友:
再给你增加个按摩,哈哈哈

网友:
原来是线路故障

网友:
这种带储能电池的,电池漏液是一个很大的故障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