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固态主控+tf卡组建固态优盘,是否有这样的方案?

楼主(2023-10-13):
万一底层存储坏了,换个卡又是新的固态硬盘,
有这样的固态优盘方案么

网友A:
那不就是读卡器+tf卡吗

网友B:
那不就是读卡器+tf卡吗?

那速度图啥?

网友:
之前的假固态就是这种配置

网友C:
之前就有过呢,主控卡上装16张TF卡,,整体读写速度居然还可以,,,
但可靠性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就是读卡器+tf卡吗

读卡器不是固态主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就有过呢,主控卡上装16张TF卡,,整体读写速度居然还可以,,,
但可靠性就。。。 ...

这种固态优盘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就是读卡器+tf卡吗?

那速度图啥?

读卡器没有磨损均衡,没有磨损均衡就不叫固态优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读卡器不是固态主控吧

那固态主控又如何读TF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读卡器没有磨损均衡,没有磨损均衡就不叫固态优盘?

U盘要啥磨损均衡

网友D:
其实楼主描述的这种类似的固态还真有,借网图一张

图片地址来源:https://spec.icspec.com/blog/15204

但是这种方案的固态有个问题,就是万一其中一张tf卡不稳定或坏了,整个盘就坏掉了,就算替换上一张好的,也是需要重刷固件的,没有简单到只换tf卡就行。

除非就一张卡,而且固件不写到tf卡里,而是写到主控里或者和主控连接的存储器里。但一张卡,还叫什么固态呢,完全就是读卡器了,而且一张卡的速度,和固态还不是一个级别的,所以楼主别胡思乱想了,老老实实用正经固态得了。

网友:
这种神器拼夕夕应该有,找哪些4T硬盘几十块的下单应该很快就很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就有过呢,主控卡上装16张TF卡,,整体读写速度居然还可以,,,
但可靠性就。。。 ...

主控卡上装16张TF卡,为何要装这么多tf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楼主描述的这种类似的固态还真有,借网图一张

这个产品叫什么?
是否带tf卡写入磨损均衡功能?

网友E:
碰到一次山寨固态里面是TF卡组装的

网友:
有,但是没意义,tf卡速度稳定性还是比不过正常nand+主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碰到一次山寨固态里面是TF卡组装的

你怎么发现用的tf卡?把盘拆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