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奇瑞汽车第三方钥匙 并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3-10-13):
先拆为敬

正面

背面

用了好多年了 今天按按键没反应了
放上电池电压就下降很多。
应该是短路了
找了一圈也没发现
哪位有这个的电路图吗?

网友:
试试松香大法呢?

网友:
用松香,烧机

楼主:
要用松香 熏一遍?
有更简单的办法吗?

网友A:
线把主芯片焊下来再测外围元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钥匙这么简单的吗

网友:
上电池就掉电压,直接高频管干掉。  你这清晰度太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把主芯片焊下来再测外围元件有没有问题

不用,不按钮掉电压,一般不是主控。。。   直接找高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用松香 熏一遍?
有更简单的办法吗?

要不就上大电流烧,烧到冒烟为止

网友B:
照清楚点行吗。。

这个管子是什么丝印!!!

网友:
不先洗洗?洗洗更健康嘛

楼主:
直接接直流电源
发现这个电阻温度异常

楼主:
用表量了一下100欧姆
应该是正常的。难道是旁边的m6芯片坏了?

网友:
趁这个机会买个热成像

网友:
先把100欧姆电阻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表量了一下100欧姆
应该是正常的。难道是旁边的m6芯片坏了?

M6是三极管边上标Q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6是三极管边上标Q4了

从别的板子搬了一个
电阻不发热了
钥匙的led灯也正常了
但是射频信号没发出,车解不开

网友D:
搬的对吗?把你搬的那个取了试试,是不是和你安上状态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照清楚点行吗。。

丝印是R2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搬的对吗?把你搬的那个取了试试,是不是和你安上状态一样?

搬的都是m6丝印的三极管
刚才又搬搬下来的换回去了,电流,led灯都正常了,但是就是无法打开车门
感觉像是射频信号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