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很多LED灯珠尾料,用来做什么好?

楼主(2023-10-13):
都是CREE OSRAM SAMSUNG LUMINUS,都是进口货,都是发白光,大小不一,每种多的上千,少的几百,二手商不收,当废品可惜,我想有没有什么产品能用的到,然后做一批产品。但是前提是产品必须超级简单,并且实用,不然成本高,没人买。想过做手电筒,但淘宝上手电筒三块钱就能买到充电款。还有什么好的想法没?

网友:
做灯板,或者留着维修,家里的灯坏了把里面的LED全部换掉

网友:
送坛友。“予人玫瑰手有余香”

网友:
很多LED灯泡,由于电流过大烧了灯珠,做个铝基板,把LED数量翻倍,功率减半,这样LED能多用几年。

网友:
主要是加工成本太高,典型的"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网友:
如果有这个,出的会比较快

网友:
闲鱼上 有现成的灯板 R98 R90 不贵。有些是经过一些人实测数据不是光放图。

网友A:
我估计你手里的灯珠,品种估计不少,形状估计有几十种,都是几瓦以上的,但每种却又只有几百至千,这数量很难适应做批量性产品。一般来讲,一个完整的小电子产品,最少也是几千至几万,否则生产难以组织,成本难以控制。我建议你做成万能灯板,每个灯珠做成一个小灯板,灯珠直接焊在铝基灯板上,灯板按功率,电流,电压等分类,同时配套多种驱动器,让用户自由组合运用。为提升产品价值,不妨把用户群定位于灯箱广告商们。他们需要大面积的广告、招牌的背光照明,立体字等的照明。其实用小灯板拼接是非常简单和合适的。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参与做这行。到时你那些灯珠或许很快就能被消耗掉了。比做手电筒容易得多,赚钱也会多些。这些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
关键是看性价比,如果比网购的价格低质量好,应用前景比较乐观。

网友:
留着维修或者试着出掉

网友:
只能留着维修使用了

网友:
留着维修用吧!

网友:
把天花板全部贴上,搞满天星效果。

网友:
还是上闲鱼慢慢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你手里的灯珠,品种估计不少,形状估计有几十种,都是几瓦以上的,但每种却又只有几百至千,这数量很 ...

三个三个串联做成条,广告箱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个三个串联做成条,广告箱都是这样的

不必拘于别人的模式,主要应该根据自己拥有的灯珠品种和特点来设计一个较合理的灯板模式。我在不完全知道你的尾料品种特点的基础,作出单珠灯板的设计建议。1.单珠灯板的铝基电路板的焊点通用性强,一种电路板就能用于几乎所有的灯珠,通用性最强,适用性最强,散热性最强,加工性最强,电路板外包成本最低,电参数检测和实测亮度分类比较简单,灯板良品率高。
用户可以按需拼合成任意的形状,目前的LED驱动都是恒流驱动,对所串的灯珠数量敏感度是不高的,在允许的数量范围内用户可以自由的串入所需的灯珠,串串并并的操作,对用户不构成障碍,简单指导即可完成。
现在最关键的是你对产品的定位。我认为目前较合适的方向是面对那些对价格要求不敏感的群体和部门。
文广,影视,军工,科研,。。。。。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
其实我厂就是做灯板的,所以提议用来做灯板的想法没可行性,因为仓库有大量报废灯板,灯具,都是客户取消订单留下的,当废品卖了几批了。
现在看来只能当垃圾废品处理了。

网友:
留着维修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