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求SanDisk闪迪颗粒SM2258主控TSP0822固态硬盘开卡不成功原因

楼主(2023-10-13):
120G的SanDisk闪迪颗粒SM2258主控TSP0822固态硬盘开卡显示成功,容量只有原来的一般,仍旧是不能识别。再开卡显示Generate  CH/CE Map fail  (12)/(0E/0C)。

参考:分享个SM2258H主控板的CE跳线及TOG跳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825&fromuid=1377422

网友:
太高端,只能帮顶了

网友A:
我有一个120g的硬盘开盘死活不成功,报错,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SLC颗粒照道理不会挂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120g的硬盘开盘死活不成功,报错,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SLC颗粒照道理不会挂才对。 ...

应该是没有选对开卡工具

楼主:
工厂开卡工具下载
到这里下载个一工具试试,要有耐心。360安全卫士把开卡工具程序识别为木马,可暂时退出360安全卫士。

网友:
换版本试吧,SMI工卡工具太多了,要慢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