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通电狂闪,拆修三星940BW显示器

楼主(2023-10-13):
公家的,看我午休时间秒杀

故障为通电狂闪,节奏颇像斯特劳斯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这种壳我拆过几十个,闭眼拆

灯管

面板信息

这排线我喜欢耐超

拆下电源板发现问题

高压侧主电容怀孕射了整流一脸,第一次见这种喷射

输出也挂了

还好电脑部这里有很多料板,不过大部分都有问题:左二料板,右一猪脚(已修复)

装好测试正常收工睡午觉

拆下来的坏件

网友:
电容质量不行

网友:
技术大神 膜拜

网友:
三星早期的液晶显示器价格还蛮贵的。

网友A:
你还拆几十个??我前几天拆个明基显示器都整得够呛,太紧了,半天打不开壳子

网友B:
应该用你吃糠,或者松下的电容,杂牌的电容在密闭的空间发热量大,不多久还会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你吃糠,或者松下的电容,杂牌的电容在密闭的空间发热量大,不多久还会射 ...

哥们这是丰宾的,小日子算老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拆几十个??我前几天拆个明基显示器都整得够呛,太紧了,半天打不开壳子 ...

不会啊,这种很好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用你吃糠,或者松下的电容,杂牌的电容在密闭的空间发热量大,不多久还会射 ...

这还不如换耐高温 125度的 电容。
三星显示器质保一年。我选了LG。

网友:
这么多图,一个个的转圈圈

网友:
电容果然名不虚传,肯定是憋了很久才有这么多的存货!

网友:
2008年买三星206 我记得是1500还是1850元,好像用了半年电源板坏没给我保修收我120元.

网友:
这个应该是后期的产品,用料做工,比2000年代的缩水得厉害。 左边上,下面屏蔽板都没有了,主板小了一圈,电源电容也从棕色黑金刚换成了这种黑色的不知道什么牌子。

网友C:
三星的显示器还是不错的

网友:
电容漏液了

网友:
940BW,206BW,226BW还有几个同时期的都是这个毛病,电容坏,换个几个显示器的了

网友:
桥堆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星的显示器还是不错的

三星的显示器不一定用三星自家的液晶面板,我碰到过用奇美光电面板的。

网友:
老电器出故障第一个查的就是电容,液晶电视修理了好几台都是电容失效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们这是丰宾的,小日子算老几

丰宾这个台系品牌质量确实很一般,这个品牌的电容见过很多鼓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