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求救大佬,得一微主控+B17A颗粒已量产成功,但健康度为零?

楼主(2023-10-13):
量化开卡成功,测试速度也没有问题,256G,开出238G,所有功能正常,但健康度却是0,这是哪的问题?麻烦大佬指教。

楼主:
高手呢,大佬来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呢,大佬来一下。

diskinfo误报了,像这种自己开的ssd,diskinfo数据库匹配不上就给你匹配一个通用的,误报也不奇怪

楼主:
自己顶,有电人气这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kinfo误报了,像这种自己开的ssd,diskinfo数据库匹配不上就给你匹配一个通用的,误报也不奇怪 ...

大佬麻烦问一下,像这种问题,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这种情况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B:
初始无效块数 原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始无效块数 原始值

大佬,怎么设置?需要改哪一块?

网友(2024-04-18):
引用 网友B:
初始无效块数 原始值

同问,怎么初始无效块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始无效块数 原始值

同问一下,出来讲解一下,大佬

网友C:
把a1强行改成100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a1强行改成100就好了。

大佬指点下,怎么强行修改。

网友D:
同问,如何强行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问,如何强行修改?

这些国产主控就别折腾了。都是国内一帮傻 b工程师开发的,,这些货们脑子都进粪了连a3坏块都报的是总量,人家慧荣的工程师一开始就知道只能报一个plane的最大量

网友:
这个玩意实际上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