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游戏机电源ic丝印S3RA求型号

楼主(2023-10-13):
游戏机坏了,开机不了,外接电源待机电流高达0.5a,拆开看看,发现两个电源ic异常发热,丝印位S3RA,淘宝无发搜索到,求大神告知具体型号。

网友A:
这么常用的ic你居然收不到

网友:
3V的稳压芯片?220V直接变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常用的ic你居然收不到

你那个丝印是S3RL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那个丝印是S3RL啊

我是专家,我不回答这么业余的问题,你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专家,我不回答这么业余的问题,你猜

大神,不带这么糊弄小白的,我只要知道具体型号就可以了,多谢,这个应该不是ldo,有电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不带这么糊弄小白的,我只要知道具体型号就可以了,多谢,这个应该不是ldo,有电感 ...

后面的字母不要管,型号就是这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字母不要管,型号就是这个啊

LDO不需要电感的吧,上面是有电感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字母不要管,型号就是这个啊

问了淘宝微盟的客服,确实是3v的LDO,丝印S3**,星号代表日期。LDO为什么要用到电感,不明所以?还有电路板丝印测试点电压为什么是1.8而不是3.0V?望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淘宝微盟的客服,确实是3v的LDO,丝印S3**,星号代表日期。LDO为什么要用到电感,不明所以?还有电路 ...

具体我不清楚,那个应该是升压电感,你要跑线路才知道怎么情况,

网友:
丝印查型号很头疼,不太好查,假如全部查不到的话可以查找前几位,然后根据封装来猜

楼主:
已经修好,这芯片不是LDO,是DC DC芯片,从报废平板上拆了一个类似功能的ic,丝印A13C,替换上去就功能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不带这么糊弄小白的,我只要知道具体型号就可以了,多谢,这个应该不是ldo,有电感 ...

这个不是LDO,直接用SY8088替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LDO,直接用SY8088替换就可以了

厂家丝印奇奇怪怪的,都搞不清楚具体型号,有些说是LDO,有些又说是DC DC芯片。

网友C:
这是个什么游戏机?开源掌机跑模拟器的?retrogame那个系统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什么游戏机?开源掌机跑模拟器的?retrogame那个系统的么

retrogame pro,带摇杆的开源掌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丝印奇奇怪怪的,都搞不清楚具体型号,有些说是LDO,有些又说是DC DC芯片。 ...

看外围明显不是LDO,100%确定是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