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充电模块用什么胶合适?

楼主(2023-10-13):
路由器该装了个电池供电,充电板用热熔胶粘上去充电发热厉害直接就化了。。。用什么胶粘合适?能导热又耐一点高温,还相对容易清除的,求推荐

网友:
硅酮导热胶。
有钱买导热系数高的,没钱就买便宜的

网友:
硅酮导热胶,看能不能加散热片

网友:
可以固化的导热胶,粘结和导热一起解决

网友:
要求不高704就行

网友:
硅酮导热胶

网友:
704硅胶
导热,好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