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山水10寸SS1-10音箱功放ic淲波电容炸了!

楼主(2023-10-13):
听着听着,音箱老是自动重启,插上外接电源也一样,实然呯的一声,炸了个1000uf25V的电容,另外一个470uf25v的电容也怀孕了
换了35V电容后,量这个地方的电容有21V?这21V从哪儿来的,电池才12V啊。难道机内有升压电路,也不现实啊,难怪25V的电容会炸!

网友A:
开关电源出问题了吧,输出电压变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出问题了吧,输出电压变高了?

我量的时候是用内置电池供电的.电池的电压是12V,说明表没问题

网友B:
爆了几个电容啊

网友:
那个大功率电感不就是升压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爆了几个电容啊

爆了一个1000uf  25V的的,,另一个470uf的鼓了,一起换了

网友:
应该是升压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爆了一个1000uf  25V的的,,另一个470uf的鼓了,一起换了

电容让散热片烤爆了

网友C:
不是电压的问题,你试一试短时间内反复按开关,电容就会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电压的问题,你试一试短时间内反复按开关,电容就会爆掉

我现在就怀疑开关接触不良,导致电容炸了。

网友:
多一半是电压升高引起的

网友:
数字功放是有升压电路的,查一下。

网友D(2023-11-21):
查出来时什么问题了吗

楼主(2024-03-15):
引用 网友D:
查出来时什么问题了吗

现在终于修好了,是升压电路出问题了,时不时的电压升高到40多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