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7D2H颗粒上什么主控比较合适?

楼主(2023-10-13):
TH58TEG7D2HBA4C,16GB,2CE,24nm,MLC,BGA132。只有2个CE上903似乎有些浪费,3267AE,3281?
另外问一下VCCQ电压,按照颗粒命名规则,TH58TEG,中间的E表示E:Vcc: 3.3V (2.70–3.60V), Vccq: 3.3V (2.70–3.60V) or 1.8V (1.70–1.95V),意味着VCCQ使用3.3或者1.8V供电都可以?通常是2D颗粒VCCQ用3.3V,3D可以用1.8V,这个7D2H是2D颗粒,既可以用3.3V又可以用1.8V?

网友A:
3267AE双贴是唯一出路,但是太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67AE双贴是唯一出路,但是太小了啊

小不是问题,优盘有个32G/64G绰绰有余了。大容量交给2230 SSD+盒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不是问题,优盘有个32G/64G绰绰有余了。大容量交给2230 SSD+盒子。

好吧,那就还是3267双贴,速度容量都刚好,24NM也挺长寿

网友B:
3281吧,读写更好,有一点4点,主控板比3267贵几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81吧,读写更好,有一点4点,主控板比3267贵几元

有2片7D2H,都贴到3267上识别出来3个CE,奇怪的很,重新贴了几次还是一样。分别贴到3267和3281上了,都识别出2个CE来了。还没开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2片7D2H,都贴到3267上识别出来3个CE,奇怪的很,重新贴了几次还是一样。分别贴到3267和3281上了,都识 ...

3267主控面,CE跳线R6跳到R7上就能支持双贴2CE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67主控面,CE跳线R6跳到R7上就能支持双贴2CE颗粒

现在就是R6悬空,R7焊上,支持单贴1CE、2CE、双贴2CE。现在单贴2CE正常识别2个CE。双贴2CE识别3个CE。

交换过两片FLASH,都是焊背面一片2CE正常识别两个CE,再焊接第二片到主控面,识别3个CE,真是奇了怪了,量过板子的CE是通的,跳线也没问题,只有一种可能,3267AE芯片本身有问题,有一个CE坏了,要是有一片4CE的片子单贴还是识别3CE,就可以确定这一点了。

楼主:
7D2H用SM3267AE遇到奇怪的问题,双贴3CE,单贴2CE,试了各种开卡软件都开不出来,修改SB8跳线,修改VCCQ电压都不行。最后贴到IS903上,一次开卡就过了,跑圈读写200/100的样子。这两片7D2H来自SSD拆机,在SSD上顺序写都不到100MB/s,903真不错。

网友D:
903速度比3281还要好点?

网友:
双贴3268带TYPE-C双头的,可以手机用。

网友:
现在内存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903速度比3281还要好点?

好得多。单通道怎么和双通道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得多。单通道怎么和双通道比。

3281永久了会有些奇奇葩葩问题,903没有4K,在H110主板上有些903版本会不稳定

楼主:
又找了片8D2H贴3267AE,单贴可以识别4CE了。但是量产格式化那一步始终过不了,选择不格式化,量产成功完成,然而重新插拔以后提示没有介质,无法在Windows中格式化。3267AE对东芝颗粒支持真不怎么样。
把两片8D2H贴到IS903上,测了一下顺序读写,都是200MB/s左右的样子。全盘写入的时候温度相当高,必须借助金属外壳散热才能完成跑圈测试。U盘都是没有热管理的,所谓的IS903掉盘应该就是因为持续写入过程中太热了。

网友(2024-01-10):
U盘有人喜欢速度,有人喜欢稳定,还有人喜欢容量,看自己的选择吧,7D2H单帖或双贴3267吧

网友(2025-02-27):
引用 楼主:
7D2H用SM3267AE遇到奇怪的问题,双贴3CE,单贴2CE,试了各种开卡软件都开不出来,修改SB8跳线,修改VCCQ电 ...

贴到903上需要改跳线吗?我的贴到903双贴始终报0通道ID不匹配